这有卖村田的电位器SV01,10k可以用?谁来当小白鼠。。

楼主(2011-09-29):
(无正文)

楼主:
avnet也有的卖,其他几个大的代理商应该也有

楼主:
好像都是10k的。。。控上的难道是特制的?

网友:
控上的是白色外壳的

楼主:
颜色没有关系,只要行程和阻值一样就可以。

网友:
12fg的爱坏电位是蓝色的,后来换了白色就传闻没事了

网友:
选电位器除了阻值以外,尚且有电阻变化曲线形式有3种:线性式;指数式;对数式。估计:好象线性可能性大。

网友:
至于电位器行程可以在舵机行程中调一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