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IYA 田宫 1:72 PT15 鱼雷艇 50CM 静态改 O艇动力 在建花级 图片含视频 标题要长

楼主(2011-09-29):
 二十年后第一次做
静态拼装模型 改动力
配置清单: PT 长50CM  V形艇身   自卫队末代鱼雷艇
2850 KV2900 好赢90A  JR 2.7KG舵机 3.17软轴
一体化尾舵(最小号的) 29全浸桨  花牌2200MA3S25C
船完成后总重 950多克             艇身单薄用双层碳纤维大半加固
大量甲板细节暂未完成  先作试航  之前只泡过洗碗池
水线就是实际吃水   主甲板距水面不到 1.5CM 放在水里像潜艇

现在请教问题如下:
1\ 这船怎么做防水与防沉比较好设备已经差不多塞满基本艇体主要是甲板与艇体间隙问题
我现在尾部甲板是翘着未闭合试航裸奔

2\速度应该还有潜力未作完全发挥,(一体舵架限制桨不能再大) 现将图片与视频一并奉上希望大家赐教!
视频:http://www.tudou.com/v/rpL5SOfUGeo/&rpid=98339362==.html

网友:
这船应该是全浸浆舵才对

网友:
全浸系统的船壳你给他按照半浸的来就算了,你还装在仿真船上~~~~~~~~~~~~~

完全没有航姿可言啊,拆了换全浸系统吧

楼主:
船姿马马虎虎 看看请指教

支持75度到90度侧倾  一放油门 立即回复

1\航迹

2\ 75度侧倾

3\90度+ 侧倾 甲板建筑已大半入水 放油即平

排水型船 很排水的样子 30% 油门

都是视频截图

网友:
这么小也能改,不错的,支持各种尝试

网友:
这个船壳能跑到这个样子就行了,别指望它能怎么怎么牛。 玩模型自得其乐也是一种玩法啊,何必非得和竞赛联系在一起呢?!

网友:
我也有過這條船92年要300多,當時好貴的說。。。。

网友:
 可惜啊!你这船要是改成全浸桨系和舵系一定比现在这个样子的航姿好的,而且看着更仿真,速度也不马虎的。图片中看到你的软轴看着好像已经弯成接近“S”或“Z”字型了,而且软轴轴套好像也过长了,这样马达高转速工作的时候,容易造成很大地震动,不但轴系磨损严重,而且动力流失也很严重的。我个人认为要用软轴的话,就要在保证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缩短轴系长度。另外感觉这个船上用豹子2850 KV2900电机和好赢90A电调太奢侈了,这样动力搭配太浪费了,其实你用个一般的2040 KV2600的电机(60~70RMB),一般的50A水冷电调(100RMB以内),用你现在的桨和电池组就已经足够了,船速也不比你的现在差得,而且船重也会有所下降的。这个鱼雷艇的船型已经限制了这个船不适合跑竞速的,速度能达到30~40码估计已经是极限了,再快的话就难以操控了。我也改过仿真船和玩具船的,上面所说纯属个人看法,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 , 我也在总结得失 轴系确是有待改进 .

总体弯曲不大接近直出 .当时为了防水选择这么长 又为了重心,降低了电机高度 导致索头与铜管角度略大,但用手拨动感觉不到增加阻力不知道跑起来怎么样  润滑用的是美孚1号 耐不耐磨的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有下次的话,我会选直轴

电机,电调,当时只想着牢靠,不想为这方面再费心了就这样配置了,至少不会烧不烧的  实际上跑下来到最后
电调冰冷   电机只能感觉到有一点温度   电池倒是相对温热点.

船是重了,只想着牢靠与质量,用单层碳纤足够了 我刷了一层又一层

小时候为这方面费了很大的功夫,翼风买了散件自己绕.整天拆弄, 就为了动力.什么都自己来作,.一颗电池当作一发子弹珍惜,只能顶5分钟 就这样用完了还要晒太阳或加加热 还能再用一会会。

一年只能弄1-2条小船,沉了 要守望好几天  沉怕了

现在快40了 开心就好 当然还是要进步的 准备退休好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也谈不上是指导了,大家互相探讨! 我玩模型也折腾走了很多弯路的。现在玩都是基本在折腾手里现有的东西,以前没负担,月月花个精光,现在一个人赚钱,养活三口人啊,不省都不行了~~
你船上的电机和电调加起来有800RMB左右了吧,看的我好眼馋啊

网友:
这个动力系统放在这艇上的确是非常豪华的了。利华的花级我也在关注中,还有1/72的S艇。。。看来冒40的同志爱好都差不多,呵呵

楼主:
1:72的S 艇我有 感觉短是不短总长49MM   但是不是一般的窄 中部舷宽70MM 仓宽65MM  高40MM 这种长宽比和潜艇有的比   所以一直没装
打算 有空了弄个CZ 2代 塞进去 很难想象跑成什么样子 但估计和鱼雷差不多
有1:35的S艇 1米左右的   但是千把大洋   跑速度可以  适航性不看好

花级 2 年多前买的  当时是也是比较了好多船,这艘算是便宜量又足的 . 关键是适航性超好. 浪大有感觉
现在淘宝上有挂 但没有一家有货  有的告知停产  有的说要等  我每隔一个月统统问一遍 问了几个月了

如果你能买到请一定通知我一下 我想要1艘  因为绝版了

网友(2011-11-16):
楼主上海的?72的鱼雷艇一个380有刷马达就足够了,要仿真可以180有刷每个轴。至于72的S100就算了,太窄。
用35的吧,这个大小就是用来改RC的。

网友(2012-03-12):
看然闹,看完拿分走人,你们继续讨论,下回来看续集

网友:
油门大了桨的扭矩大,侧倾是一定的

这个船我也改过,第一版是3个131电机推动三桨,很失败。第二版是单280推单桨,继续失败。配置没楼主那么豪华,就继续扔着做堆积了

网友:
很有創意 ,

楼主:
实际上现在一点儿也不侧倾,主要是推力线角度大,同时左拉少许

网友:
 我看到花级护卫舰的盒子!

网友(2012-04-29):
无刷版五香豆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