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1-09-29):
1400转的单相
电机
,突然之间震动很大,电流测试有50A,,,。。。找行家看,,,一会说线圈烧了,一会说轴承坏了,,又有说离心开关有问题。。。。。。大家帮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通电后电机可以转动,,劲儿也可以,转速也可以,,有个现象就是容易发热,就连电线都是热的。。。。。。

网友A:
表是不是坏了

网友B:
先看看外接的电容是否漏电,如果不是,那么电机线圈局部短路。建议停止使用

网友C:
是那种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可以带负荷启动的?
那3种故障都有可能,震动大多数是离心开关不能分离造成的,拆开看看离心开关触点打毛了没,分离机构检查一下。

楼主:
X
上网查了资料了,,,离心开关的可能性大。。。。线圈啥的,,看了看,,问题不大,,不像烧了的样子。。明天到修理部去拾掇。。

网友D:
我看也是离心开关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线圈匝间短路,或是电机扫膛了。

网友F:
肯定是离心开关的问题,电机启动后,离心开关未脱开,一直处于启动状态造成电流过大!

楼主:
X
修好了,,,离心开关掉了一根线。。。哎。。花了25块。。。。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