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手机电池串成2S,可以用b6充电吗?

楼主(2011-09-29):
两块手机电池串成2S,可以用b6充电吗?

网友:
我的控电都是这么做的,充电用的是简易充

网友:
这么。。麻烦  B6可以充1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手机电池串成2S,可以用b6充电吗?

完全可以,焊接时要注意安全和绝缘,充电电流也要小点

网友:
不用串联就可以充了

网友(2011-12-12):
标题

2s的诺基亚手机电池能给Lama用吗?

网友(2012-03-25):
回复 网友A:

不能。

到不了那么大的放电电流。

诺基亚的电池是最烂的,你还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机电池放电C数不够 电机能转但无力 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