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能不能改成M120D001?

楼主(2011-09-29):
D02玩久了看着那塑料主机架有点烦了 看中了M120D01的主机架,不知道搞套D01空机回来能不能…………(D01的空机没有卖,只能买配件自己装),不知道要烧多少米才能把V120D02改成M120D01,想问问这可行性和成本

网友A:
可以的,一直在用v120d02改不同版本M120,总共有下面三种方案
方案1: 加个下侧板将原来v120的电池仓和脚架改变,其他保持不变。这种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基本上解决了v120存在的问题,外观也好看多了。飞机重量从原来的95g增加到105g左右,除了飞行时间稍微缩短之外,跟原来的v120一样好飞
成本: 下侧板 30.00(找秋之风铃买) HM-M120D01-Z-26 螺丝包 27.00  HM-M120D01-Z-26 固定柱 28.00 HM-M120D01-Z-14脚架  23.00

方案2: 按照M120原样买齐机身配件,可以沿用原来v120d02的部分有2610接收机,舵机,旋翼头,尾管,尾波箱,尾旋翼。改造成本中等,大约400元以内搞定。
但是M120d01本身就是一个最失败的版本,重量122g, 用1s电池飞航线已经很笨重,倒飞更加糟糕,我试翻时高度掉了两米都没法倒飞悬停,整机飞行特性根本没法跟v120d02比。更失败的是M120用的旋翼头跟v120一样,买了M120的玩家一炸机除了容易象原来v120那样弯横轴,费十字盘外,还多了一个没炸必弯主轴的毛病(主轴依然是2mm,但是比120的长大约1cm --又细又长 ,不坏都难)

方案3: 按照M120原样买齐机身配件,但是改为2s电池 ,同时改主轴为3毫米,可以沿用原来v120d02的部分有2610接收机,舵机。
这种方案可以让M120飞行特性比v120更好(悬停和圆周航线不会象v120那样忽高忽低,升降非常暴力), 如果改用2702接收机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ep200了,飞行力道提升的同时耐炸性也比v120d02好很多,炸机后更换配件的成本(主轴横轴都很容易diy,摆脱华壳儿的魔爪)也大大降低。唯一的缺点是初次改造成本很高。

三种方案我都亲身体验了, 秋之风铃也有帖子也有简单介绍,我目前只保留了1和3的机子,最喜欢的还是方案3。迟点我再写个完整的帖子给v120d02的忠实玩家分享。这里仅用图来示意如下
方案1图

机身改装详图

方案2图

方案3图

超级加强杂交版2s M120d02: 九鹰180旋翼头-支持2mm外丝横轴,3mm高强度主轴; MCPX金属十字盘 -- 迷你机的十字盘都比华科尔的120强壮,说华科尔不坑人,我是不信的;蓝剑金属舵机 -- 扫齿不再需要换舵机了

网友B:
 佩服,都快成科学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都快成科学家了~~

没办法,只要玩了华科尔的小机,不成科学家都很难

网友:
悔恨当初的无知与冲动,直接卖堆改装配件回来装感觉更爽

网友:
 折腾哪,好多小米

网友:
小鸡鸡还是塑料机身适用

楼主:
第一和第三有点难选择 GX能详细说说第三方案的费用嘛 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能用于D02并改2MM外丝横轴旋翼头组有(EP100STD 九鹰180)弄套九鹰旋翼头组来改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用于D02并改2MM外丝横轴旋翼头组有(EP100STD 九鹰180)弄套九鹰旋翼头组来改改!

ep100std不是用于小鸡的,体积太大,放上去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p100std不是用于小鸡的,体积太大,放上去难看

便宜耐用  看着看着酒习惯了

九阴180 轴传 和 尾部 移置 到 杂交版 M120 可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1887

照这个烧!

我也好想改啊  虽然最近手头不紧,但又要花一堆米心疼啊

楼主:
纠结,现在那是相当的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便宜耐用  看着看着酒习惯了

九阴180 轴传 和 尾部 移置 到 杂交版 M120 可行否

不好,180尾波箱是塑胶的,比不上120的塑胶板结实,更无法跟M120的金属尾波箱比,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看着心动没米改,帮顶

网友E:
3MM的主轴,那大齿盘的孔怎么办?自己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MM的主轴,那大齿盘的孔怎么办?自己开吗?

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动工具的。等我写了改装教程你就明白了

网友F:
当然,也可以diy一下,给大盘加个3mm的单向轴承。此法对手工有较强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也可以diy一下,给大盘加个3mm的单向轴承。此法对手工有较强要求。

巨麻烦。扫齿了还得再做一次!

网友(2012-07-18):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一直在用v120d02改不同版本M120,总共有下面三种方案
方案1: 加个下侧板将原来v120的电池仓和脚架改变,其他保持不变。这种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基本上解决了v120存在的问题,外观也好看多了。飞机重量从原来 ...

真正高手风范!

网友:
标题

呕液哥挖坟了,可惜秋之风铃那里没有侧板了,要不然也改一个,感叹一下130x的140度十字盘…

网友:
說真的  碳纖的本体真的比較吸引人,無奈失敗的主轴让小弟不想將M120入手,還是爽玩V1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