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第一定律的应用--冲击扳手

楼主(2011-09-29):
冲击扳手内部机构
这是个冲击扳手,俗称“电炮”(用压缩空气带动的俗称“风炮”,这是最小的规格,扭力大约在40-80N.m.可调节
冲击扳手的特点是随着打击时间的增加,扭力逐渐增加,一般在5秒内达到最大扭力。
普通 扳手很费力的螺栓,用冲击扳手可以轻易拧松或旋紧。
打个比方来说,用手按压是很难把钉子按到木头里去,但是如果用锤子打几下,钉子很快就钉入木板。如果我们把钉子的契型面缠绕在圆柱体上,那么,就成为一个螺纹。因此,同样原理,用普通扳手扳就相当于使劲按,而用冲击扳手相当于用锤子打。

拆开来看看,其实结构很简单:

前面是和套筒连接的杆子,后面是打击锤

连接起来是这样的

电机轴伸出的齿轮是4齿,从动轴的齿轮是45齿,减速比是45:4,这么大的减速比照理用行星齿轮更合理,厂家可能为了降低成本才这样做的。

电机齿轮5带动齿轮4转动,齿轮4通过轴带动打击锤2旋转
当螺丝松的状态下,由打击锤2的凸爪带动1旋转,预紧螺丝。
当螺丝旋紧后,1不再转动,而齿轮4仍然在转动,2内部的钢球开始滑动,凸台顶着2开始压缩弹簧3,2的凸爪开始和1分离,一旦分离开,2的凸爪将继续转动一个小角度,直到在弹簧3的作用下被复位,并继续转动,并对1产生一次打击。

看,内部有两个刚球。

我无法拆开这个打击锤头,猜测内部是这样的结构,以便使打击锤头2被1卡住后刚球能通过凸出压缩弹簧。

通过调节转速,就调节了单位时间的打击次数,相当于调节扭矩。

网友A:
侬这个是 12 的。去拆拆 东城20的(仿牧田的)。里面比这个复杂。多了行星齿轮组,撞击机构也比这个牢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侬这个是 12 的。去拆拆 东城20的(仿牧田的)。里面比这个复杂。多了行星齿轮组,撞击机构也比这个牢靠点。。。。

是的,那个是行星齿轮组机构的,可惜速度不能调节

网友B:
请问楼主:如果要改成,按一下开关就只重重锤击一下,而不自动连续锤击.用什么样的机械结构比较简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如果要改成,按一下开关就只重重锤击一下,而不自动连续锤击.用什么样的机械结构比较简单?谢谢

这个我没想过唉。。。可能需要装个行程开关和一个凸轮---当打击锤打击一次以后凸轮触发行程开关,切断电路使马达停转,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所以说大JJ要上楼的朋友要小心楼板了,开动起来对地面的压力要比放着大的多的

楼主:
从微分角度看,可以把打击锤看成无数细条构成的圆盘。每个细条看做一个小打击锤:
因为mv=Ft,,故F=mv/t.
m是固定的,就是打击锤的某点质量,v一般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转起来后的该点线速度。积分后,得到打击锤转动整体动量。
螺丝松的时候,每次打击,螺丝在螺母里滑动的距离比较长,t比较大,故F比较小。
螺丝越紧,每次打击螺丝在螺母里滑动的距离越短,t越小,F越大。

如楼上所述情况,加个缓冲垫后,t就会变的很大,F就会大大减小

网友:
上海虎啸牌的,国货中的精品,这家公司专业做电动扳手的,国外的品牌质量都不一定有它强!

网友(2013-01-02):
论坛是毒啊
看到这里,冒着凛冽的寒风
冲到北京东路买了一个虎啸的
还没想好拧什么。。。

网友:
我有俩虎啸,没怎么用。记得是行星齿轮结构,印象中没有冲击锤…两年前拆开看了下,忘了

网友:
好像用的比较少的东西

网友:
没整明白. [字太少 了多打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