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加装了KDS平衡仪感度接上第7通道,如何在控里开启三 ...
T8FG加装了KDS平衡仪感度接上第7通道,如何在控里开启三段

楼主(2011-09-29):
老鸟们,请问T8FG加装了KDS平衡仪感度线接上接收第7通道,如何在控里开启第7通道三段开关,谢谢!

网友A:
function菜单自定义7ch的开关,其实你插8通道可能更简单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插入8通道然后function 自定义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