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 WK-M失控保护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29):
DJI WK-M飞控,
遥控器
JR DSX12,接收机RD921。遥控器已经设置了失控保护模式,按使用手册设置失控保护模式,不知怎么移动滑块到失控模式,用sub-tiim微调移动到失控保护模式,已经使该区变蓝,但关控后失控保护模式没有起作用,不知何因?请教帮助!谢谢!

网友A:
RD921的设置流程是这样的,也是别人教我。。。
首先把滑块微调到失控保护,变蓝色
然后油门拉到中位
关控
拔电源
RD921插入对频金手指
接电源,进入对频模式
这个时候 拔掉RD921的对频金手指
按控后面的对频按钮开启控的电源
然后在吧微调调回其他模式
这个时候就设置完毕了
关控就会发现自动移到了失控保护上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模友!按照此方法设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