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新入的600EFL PRO,请问bec连接问题

楼主(2011-09-29):
我刚看了下外置6A的bec,接口是2针的那种小接口,是不是这个接口和接收电直接连接?我准备换成XT60。bec供电是先插在接收上还是3GX上?我使用6208SB的接收是高压版,但是怕亚拓的舵机受不了,降压线是不是建议装上?因为第一次装外置bec和无副翼的机机,见笑了!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拆解BEC的热缩套,只是大的透明热缩套不容易买到散的。。。

谢谢,透明的热缩套确实我没见到过,不透明的大号的倒是有很多在,看来我只能线暂时细线焊XT60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需要拆解BEC的热缩套,只是大的透明热缩套不容易买到散的。。。

楼主:
谢谢千红,自己把细线换成硅胶线怎么搞啊,怕搞坏了啊,14的硅胶线我倒是有现成的在

网友:
亚拓的6A BEC是线性降压电路,排除开关和线的因素质量还是很不错地,细线直接焊接XT60插头会很不可靠,俺个人喜欢用AWG14号硅胶线+焊死电源开关的改造方法,如怕输出线还不够可再并联一条

降压线完全没有必要装入,BEC输出的5.8v可直接供给所有电子设备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那如果附赠的降压线装在尾舵和3GX上,那不就是斜盘3个舵机没有降压?是不是应该bec加了降压线练到3GX,然后3GX用s.bus一根线到接收就搞定了?

网友:
我用的是2颗卫星,BEC和电调都接到3GX上了,无问题~!

网友:
建议不要搞bec,击穿直通就全部死翘翘了,用2s磷酸铁锂电池吧,刚刚好的

网友:
2针的那种小接口是JST插头,连接接收机电池用的,可以换成xt60插头。
降压线应该是连接在尾舵机和接收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