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支持的控

楼主(2011-09-30):
请问各位mcpx老手,我想买支JR 9X2 DSM-2版,不知道能控mcpx吗??

网友:
只要是dsm2制式的就可以。

网友:
DSM2和DDSMX均可,套机的DX4E就是DSMX的,我用DX7飞,DX7是DSM2的

网友:
JR 9X2 DSM-2版?好奇怪的名字   是DSX9吧???

网友:
米人!这个控好贵的!

网友:
可以的,不过我猜mcp x的儿子只能用DSMX的控了

网友:
DSMX 是DSM2的升级版本 兼容的 但DSMX有双向传输功能

网友A:
JR XG7兼容MCP x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mcpx老手,我想买支JR 9X2 DSM-2版,不知道能控mcpx吗??

你說的是9XII +DM9 吧??

网友:
首先,“请教mcpx支持的控”这句不太准确,是支持mcpx的控,不是mcpx支持的控。

2.4g是小语种,各家兼容性很差。

mcpx的接收是dsm2制式的,所以必须用dsm2,或者兼容dsm2的协议,如dsmx。

老一点的,dsx7,dsx9都有dsm2的版本,dx7,dx8,dx6i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 XG7兼容MCP x 吗?

不兼容 XG7 XG8是用的JR自己的DMSS!
JR和SP已经分手了!

网友:
pcm9X2能与这个小飞机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 XG7 XG8是用的JR自己的DMSS!
JR和SP已经分手了!

没,还在暗度陈仓

网友:
我有个9x2请问换个什么高频头才能玩?

网友:
个人看好DX8

网友:
DX4也可以

网友:
DX8才是MCPX正版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