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奖了

楼主(2011-09-30):
中奖了。刚到的3S
电池
。4.7V、0V、4.7V ,厂家认账。

网友A:
强悍的电池

网友B(2011-12-12):
恭喜中奖

网友C:
中间的电池冬眠了

网友D:
中间的不堪3p重负,挂了

网友E:
和兰州一样的情况
3S 4.56V,0V,4.58V 山寨的B6AC造的孽,才两个月的电池,就这么玩完了,一火之下把电池和充一起砸了!
我估计是平衡口的检测电路出故障了,因为拨电池时才注意看到三片电芯都是0V,垃圾的B6AC却一直在充,然后中间那片不堪折磨先挂了!
珍爱生命,远离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