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内航拍测试双轴云台

楼主(2011-09-30):
白天上班,晚上到家即天黑。想来想去唯有停车场有光线又无风。
这次带了两块3300两块4000的电池,粗略计算了下V8的飞行时间
4000,起飞重量2150g,飞行6分20秒左右
3300,起飞重量2080g,飞行5分左右
回去看了视频后发现鸡鸡横滚晃动很有可能和AHRS的震动有关,起飞的时候相机是水平的,降落后就倾斜了
还有,请abin帮我看下我最后没电报警的时候故意剧烈摆动几下看看云台的反应,像这样的增益是调大还是调小可以改善画面稳定度

网友A:
小幅的晃动和大幅的摆动都没抑制住啊~~

网友B:
要看增益够不够有两个办法,一是用水平柱,比较简单,调试的时候就能找好;另一个是装上相机飞,横向打杆保持一个角度,比如向左让JJ横向移动2,3秒,然后下来看画面是否在横移的时候保持水平,如果画面左倾,就调高增益,右倾就减小

大幅摆动时云台动作滞后,调增益解决不了的,这个舵机和阻尼配合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尽量平稳飞或者换更大扭力更高速的舵机,估计比整个云台都贵了。。。你的画面不停的左右晃动,是因为在姿态模式下,JJ不断做姿态调整造成的,真正的航拍还是要用航线模式,设计好镜头画面,让JJ一次飞过完成。。。。

视频里有间歇性高频导致画面糊掉。。比较奇怪这个是需要解决的,这个现象到后期神仙也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增益够不够有两个办法,一是用水平柱,比较简单,调试的时候就能找好;另一个是装上相机飞,横向打杆保持一个角度,比如向左让JJ横向移动2,3秒,然后下来看画面是否在横移的时候保持水平,如果画面左倾,就调高 ...

先减震,再调好云台的增益,飞行要求平稳。

网友C:
视频看完。

不知道是否在XAircraft Center里面调整过云台角度增益?
按我的理解是有点过增益了。

我们测试的效果不是1:1增益最好,而是 1:0.8 左右。

当1:1增益的时候,由于AHRS本身就会有角度误差(在飞行时,不可能倾斜1度,就能精准的测量出1度,实际情况可能是在2度和0度之间不停的跳动,这个跳动主要是由于震动引起)。角度的误差会被带入云台增稳,就出现了图像的抖动。当增益小的时候,这个抖动就小(当然,我们很快也会在软件上对这个跳动做进一步的优化和滤波处理)。

横滚为什么看起来比俯仰明显,这个有2个原因引起,一个是视觉上的误差,我们对景深变化的敏感度远远小于图像横滚变化的敏感度。另外就是云台力矩,有很多客户抱怨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双轴云台带不了单电,或说为什么横滚舵机要那么大,从而导致云台有250g。这都是为了克服力矩对横滚摇摆的影响。

最后下落后,云台有倾斜,这个与你的暴力摇摆有关系,那个时候陀螺过载了,导致输出角度有偏差,这个偏差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修正。

网友:
当然,我们很快也会在软件上对这个跳动做进一步的优化和滤波处理
这个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幅的晃动和大幅的摆动都没抑制住啊~~

这个是多少人为之追求的。

云台的作用是让航拍时有更多的镜头可用。

往往为了10秒的航拍视频,需要几千秒的飞行时间。

有了航拍视频 ,还需要大量后期处理。最后才是一个好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横滚为什么看起来比俯仰明显,这个有2个原因引起,一个是视觉上的误差,我们对景深变化的敏感度远远小于图像横滚变化的敏感度。另外就是云台力矩,有很多客户抱怨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双轴云台带不了单电,或说为什么横滚舵机要那么大,从而导致云台有250g。这都是为了克服力矩对横滚摇摆的影响。

开始考虑力矩的问题了?将来是不是会有新设计思路的云台了?

最这个与你的暴力摇摆有关系,那个时候陀螺过载了,导致输出角度有偏差,这个偏差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修正。

非暴力大幅航线后切姿态模式,JJ总会朝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倾斜。。原来是因为过载啊。。。。以前一直以为走航线失误切姿态可以救机,现在知道了不可以这么干滴。。。我说怎么每次这么玩儿都惊心动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考虑力矩的问题了?将来是不是会有新设计思路的云台了?

.............. 何时没有考虑? 公司里做机械设计的人又不是2。

网友A:
有新款云台的朋友可以尝试换成9255和9650舵机,虚伪没有,效果会好。
老A继续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新款云台的朋友可以尝试换成9255和9650舵机,虚伪没有,效果会好。
老A继续努力~~

这个不是努力的问题,是价格与批量制造的问题。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这个云台先后有近10个版本,历时1年多),我们几乎测试了市面上能购买到的所有舵机,你说的型号自然也不在话下,还有一些特种舵机都测试过)

俯仰的舵机与横滚的舵机,都是兼容futaba型号的,这个兼容不只是外形兼容,是所有的固定卡位,齿轮内孔完全兼容。 这个设计是专门留给用户升级的。
如果您觉得需要多用 1k多人民币更换futaba,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1k多人民币已经接近云台本身的售价,而提升的空间可能只是5%,而且还得看运气。

注意:每个的虚位都不太一样,每个舵机都有一个虚位标准,比如0.3度内都算正常。
当1000个舵机都摆在你的面前时,估计只有30% 能像您说的那样,另外70%也是正常的合格产品,但一定有更大的虚位。
diy一个,和批量制造,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努力的方向:价格不变,效果更好~!
不用努力方向:价格狂飙,效果狂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的方向:价格不变,效果更好~!
不用努力方向:价格狂飙,效果狂飙~~

我们可以推出futaba版本的,价格x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新款云台的朋友可以尝试换成9255和9650舵机,虚伪没有,效果会好。
老A继续努力~~

换舵机后的视频有木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舵机后的视频有木有啊?

大雨下个不停,停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雨下个不停,停飞了~~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努力的问题,是价格与批量制造的问题。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这个云台先后有近10个版本,历时1年多),我们几乎测试了市面上能购买到的所有舵机,你说的型号自然也不在话下,还有一些特种舵机 ...

是的!舵机虚位真的很烦人啊!

网友A:
云台还是不错的,看得出花了很多精力弄,可我的S90装上去还是差一点,要垫高,不然会碰到下面的两个连接铝件。
能左右再长1CM就好了,自己想改也麻烦,要改长两块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还是不错的,看得出花了很多精力弄,可我的S90装上去还是差一点,要垫高,不然会碰到下面的两个连接铝件。
能左右再长1CM就好了,自己想改也麻烦,要改长两块碳板。

直角拐弯那里加垫片,云台安装版那里在接长一点。。。
现在我觉得太宽了,反正也放不下别的,索性改小点只给狗肉用,还省重量。。。不过3mm的碳板。。。想想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