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用锂电存储模式,放电到存储电压怎么还在放电

楼主(2011-09-30):
什么状况,晕死,他不会是放光了在充电到存储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状况,晕死,他不会是放光了在充电到存储电压吧

不会啊,你是不是选错放电模式了 ,应该选择LiPo STORAGE,然后选择放电电流开始放电(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 ,放电到3.85V时会自动报警停放,取下电池就OK了。
该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

楼主:
就是这个模式,给我放电到3.81才停止,晕死

网友:
是啊!我也是放到3.8才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模式,给我放电到3.81才停止,晕死

不会你们都用的山寨吧

楼主:
是飞科达的阿,差不多200买的

网友:
3.81和3.85区别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