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们麻烦进来一下,OS55 带泵的发动机油针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1-09-30):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的  跟天气 油  发动机都有关系的  大概 主油针 1.5 副油针 1.4

网友:
送你一句:水无常形兵无常态

楼主:
谢谢,大概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手们麻烦进来一下,OS55 带泵的发动机油针分别是多少?
同问:刚拍了OS55 HZR,看了不少OS 55HZ的调整贴,不知这带泵的是否是一个调法,还是有其它的方法。高手及用过的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带泵的55.今去试飞。用杨格mp5.主油针1.25,中速1圈,定速1850,拓普30的油。侧摆很有力不掉转,缸底温热,看来和不带泵的调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