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cpx到手后,要做些什么保护?

楼主(2011-09-30):
首先:我会在第一时间拍视频(拆箱视频),然后拍照留念。

机壳加强:接下来我会把机壳拆下来,在机壳内部贴透明胶带,防止撞机后的破裂。

脚架加强:在脚架上套上4个海绵垫,或者香烟滤嘴。

其他我就不懂了,请问其他保护我还要做什么?(尽量简单不伤到机器硬件的保护有哪些?)

另有网友说mcpx:

1. 尾管很容易坏;2. 头罩柱很容易断;3. 拉杆要用线绑住;4. 十字盘球头要用垫圈。因为我动手能力差,这几点都不太理解。

其实非常担心,cp不管怎么样,还可以返厂,出来后就是新的。mcpx的话。。。

网友:
不用保护,MCPX就是用来炸的

网友:
炸坏了再说
1:尾管用2mm碳棒代替
2: 头罩柱担心的话可以用碳棒绑在一起
3:一定要,防止拉杆丢失
4:起码要飞几百个才需要

网友A:
果然係新手, 还未体会玩电直,買另件的開支會比買 JJ 本身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係新手, 还未体会玩电直,買另件的開支會比買 JJ 本身多很多

这点不太适用mcpx和cp等小鸡

网友:
拉杆要用线绑住  必须的 ~~一炸就飞~`

网友:
这飞机还是很耐炸的

网友:
标题

我的连杆用电线的细丝绑好,另一端连接在斜盘空的球头上。前两个舵机的垫圈用附送的头罩固定胶圈,升降舵将胶群圈剪一半套上。再用两块硬纸封住两侧舵机露出的部位

网友:
  新機拍照....很邪的............

网友:
草上飞的话,无需保护,水泥地上飞的话,备多几条尾管即可,2mm碳棒1米才卖4元

网友:
个人观点:除了2个旋翼头连杆需要防止飞脱外,其他都不用管。飞机就是来炸的,只有不断炸,才能提高技术,包括修机技术,多修机,才会对飞机的结构有更多的了解!我防止连杆飞脱的方法是:用易溶胶把旋翼头的连杆相位卡口封住,不用绑线那么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不会损伤球头吗?其实绑线并不好,一来麻烦二来会弄断连杆。

而你这个做法的话,会把十字盘也变得一次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可以上照片吗?拜托~~~

网友:
mcpx十字盘球头炸断了!还是悬停炸的

网友:
我只用棉线绑了拉杆,上了垫圈,尾管换了2MM实心碳杆,机体到现在还没坏,头罩别贴透明胶,增重,很耐炸的
注意换尾管后小心漆包线,可以用1mm热缩管包住其中一根,没多少重量的,防止短路烧主板
最好飞一两块电后休息一下,主尾马达冷却后再飞,这样原装就可以翻很久
有钱可以升级机体,马达什么的,搜索帖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升级倒不是钱的问题,是怕升级后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