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车长前来报到~虎1初装奉上~!

楼主(2011-09-30):
在坛子里泡了小半个月,终中毒。入了恒龙的虎1金属版。
新车到手30分钟就拆成了散件,进行改装和涂装,昨天晚上终于初步完成车体重装试车。
更换坛子里好评的395电机,这里再次吐槽一下恒龙的生产工艺,锌合金的波箱被我拆了又装,又是开槽又是打洞的。不过最后还是顺利搞定了。
新电机扭矩大,速度略微比原厂的还要块些?

我喜欢沙漠涂装,所以等全部完工后会打上501营的标。
以前玩模型的工具全被老妈给没收了,所以这次涂装用的是田宫TS消光喷灌,很久没玩过了,手生疏的来~壳体到处都是气泡和砂眼,各位见谅哈~
最后还是会仔细的打磨处理掉的。

兵人我选择的是SS15师的拉脱维亚第一师制服涂装。 比较亮眼还没做消光和面部处理。

网友:
涂装得不怎么仔细!楼主再加点力!

网友:
问下楼主 你的395电机,就是论坛说的5元的电机么?还有你是怎么刚换电机上的齿轮的?用什么方法取下齿轮?用什么方法结实的按在新电机上?

网友A:
顶LZ!我也喜欢沙漠涂装!我的M41A3已经是沙漠犬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LZ!我也喜欢沙漠涂装!我的M41A3已经是沙漠犬了,呵呵!

兄弟,把图贴上来欣赏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把图贴上来欣赏下!

明后天放假就上图来喷!这两天在做节前的挣扎啊!无尽的加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5元一个 买了4个~ 老板说最近很多人都来买这个电机,量还挺多。 挺热情的,答应挑选同样电流与电压的电机发货,好让我来配对使用。

拆这个有几种办法,1、使用专用的齿轮拔取器。 2、用剥线钳卡在齿轮下的轴上,然后由上往下敲轴。3、用尖嘴钳反作用力拔取,记得多换几次方向,一面轴受力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5元一个 买了4个~ 老板说最近很多人都来买这个电机,量还挺多。 挺热情的,答应挑选同样电流与电压的电机发货,好让我来配对使用。

拆这个有几种办法,1、使用专用的齿轮拔取器。 2、用剥线钳卡在齿轮下的轴 ...

着了!我买时都忘记给他说挑选一下要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后天放假就上图来喷!这两天在做节前的挣扎啊!无尽的加班!

期待、期待!

网友(2012-11-07):
LZ这涂装也太随意了。。

网友:
这下知道了,买电机要配对

网友:
新手路过,顶一个

网友(2013-07-15):
楼主是用什么工具涂装的?把德国灰直接覆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