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TRex500E PRO安装全程直播(10月7日更新测试飞行视频)

楼主(2011-09-30):
新款TRex500E PRO昨天傍晚已全部装调完毕并试飞,斜大齿的低噪音感觉比450PRO V2还轻,呵呵,可惜这几天全是下雨,等天晴了好好去爽飞!

装新机还是按照说明书的步骤一步一步来, 先拆这包,美式旋翼头

球头和螺丝全部是预装的,必须拆下重新打T43螺丝胶

新款带台阶的主轴

剪型摇臂球头有2个选择,外孔适合3D,内孔适合一般飞行,俺选外孔,呵呵

Radius摇臂的M2内六角螺丝也需要拆解后重装

预装的T头和大桨夹

相位针加长了一些

桨夹摇臂和SF摇臂都有不同选择可用

取下一边的横轴螺丝后,就可以用到横轴扳手啦

大桨夹摇臂也先拆开

推力轴承上油才会更耐用,润滑油在螺丝胶的袋袋里,自取即可

旋翼头装到一半,发现日子框的球头连杆需要准备好,那就先把连杆包拿出来吧

预拧球头扣先,等下用球头扣扳手会省事很多

球头连杆A尺寸说明书标注上有问题,间距2.5mm是正确的,实际球头扣中心距是24.5mm

球头扣都拧好了,呵呵

旋翼头其他部位组装都很顺利,很快就装好了

开始装侧板之前,一定记得要用砂纸打磨一下,把割手的地方都磨一下,怕过敏的模友可以带乳胶手套或者在自来水冲洗下打磨

右侧板

左侧板,有区分哦,别弄错了

底板也采用碳纤底板而不是以前的塑料底板啦

俺选择先装脚架和底板,这样机身就可以立在桌面上装

底板上的机身连接加强件,做工越来越精细而且强壮了

亚拓的激光LOGO到处都有,呵呵

先装一面侧板,暂时不用打螺丝胶,也不用拧很紧,只要把框架搭起来就可以

全貌

右侧板也预装一下

超爽的旋翼头,忍不住再拍一张,呵呵

尾管座和轴传反转齿好像没什么变化

反转齿上同样有激光标记

准备开始安装舵机,DS510M做斜盘的性能和指标还是很不错的,DS520也够用了,舵机固定橡胶圈和金属垫圈都要装哦

有副翼版本的球头都是装金属舵臂外孔,用亚拓三合一找到中立点1520us后就可以将舵臂装上,舵盘螺丝俺改用M3x8内六角,拆装更可靠

为了走线方便,俺都用纤维胶带固定了舵机线

新500上的布线孔和扎带孔位都比较合理,可以把扎带头都放到机身内侧,外部看起来就会美观很多

固定电调的方式都预留了,只是需要选择电池插头的出口,开始俺没按照说明书的装。。。

结果发现电调和马达连接后,因为空间问题三条马达线很容易卡到马达齿,所以不得不返工按说明书的方向固定电调(下图就是错误例子)

电调插头从上面伸出来就对了,呵呵

电池座魔术粘稍微宽了一点,自己裁剪一下啦

大齿盘的单向座固定螺丝俺还是自己拧紧了一下比较放心,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大齿盘边上还预留了定速磁铁安装的位置

新款小齿盘同样也内置了铝套,用来防止过度用力拧紧齿盘固定螺丝导致齿盘变形

十字盘导向器直接就升级成金属的,顺滑虚位小而且很结实

安装马达和马达斜齿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马达输出轴上打上少量T43螺丝胶,然后再装上机身趁螺丝胶未干之前调整齿轮高度和间隙,这样万一飞行中顶丝松脱也不会造成马达斜齿打滑,呵呵

马达齿的顶丝有专门的安装孔

可以近距离观察马达齿高度,用手感觉大小斜齿的间隙,然后紧固2颗马达齿顶丝

楼主:
机身安装告一段落,开始装尾巴

轴传杆的轴承,用502固定在中心偏前1.5厘米位置,俺固定在22厘米的地方

尾波箱部分是整个直升机最精细最难安装的部分

既要虚位小,又要非常顺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都是息息相关的

新款轴传尾波箱沿用600、700结构,厚实、维护更简单、安装更方便

带铁氟龙套的尾推摇臂和新款3轴承的尾桨夹还有加厚的尾轴滑套都是新500E PRO的亮点

介绍了这么多,还是赶紧分解拆装吧,螃蟹爪

尾桨夹

给尾桨夹的推力轴承也加满润滑油

尾桨夹连接铜套安装必须十分小心,螺丝胶只要一点点,千万不要多,也千万不能粘到8字塑料连杆的内壁,不然一定卡

很多模友都理解为螺丝和铜套间转动,其实是错误的,实际是铜套和塑料8字连杆间转动,所以铜套表面必须光滑,不能渗入灰尘和螺丝胶

尾推L摇臂也改进了,以前塑料的在实飞中还真有断过的记录

球头同样别忘了打螺丝胶

如果怕装不好铜套,也可以先拧好铜套,确认顺滑后再装螃蟹爪,新款塑料8字片已取消螃蟹爪这边的铜套,所以拧这个螺丝的时候务必不能大力拧紧,用少量螺丝胶+适当力量就足够了

唯一的遗憾,垂尾定位座还是塑料的,看来得自己买升级件,不过只要不炸鸡先用着也没问题,呵呵

尾巴完成

后视

水平尾

与机身对接

整体效果

另一面

脚架堵头先预装,在点502,然后再顶进去就可以了

尾舵机安装方法

楼主:
之前一直没想好用那个控来飞,正好最近在二手区80包邮收了一个原装6100,就是它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强固定接收天线,先用热缩管加强硬度,然后用AB胶加强天线根部强度,加热后AB胶固化也加快了

开一个新模型,对频是必须地

连接GP900,注意线颜色和方向

接收机上连线要根据实际来,红接副翼、橙接升降、黄接螺距、绿接尾舵、蓝接感度、紫接油门

呵呵,俺尝试了将3GX程序和GP900连起来,居然可以识别并读出参数 :loveliness: GP900固件版本1.1,期待GP900的专用软件

插上舵机线后。。。

先通电调试,等下再考虑怎么固定接收机

绑上花牌3300的“大”电池,真的有点大有点重哦,电池扎带稍嫌短了些

检查接线正确后固定好接收机

GP900的设置按钮和LED灯正好都能看见

尾舵机用十字舵盘外孔,粗壮的4mm碳纤尾拉杆看着就舒服

尾舵机中立点确定后再紧固固定环

先通电设置尾舵,呵呵

尾舵设置完成后,将旋翼头除十字盘外全部拆除,设定斜盘舵机正反向、水平中立点、十字盘水平

看,这点微小的不平,不用水平测量器直接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确认在最高、中间、最低螺距时,十字盘全都水平,要用到控的Subtrim、EndPoint菜单哦,还有可能需要调整舵机连杆的机械长度

校准完毕之后就可以把旋翼头装回啦,新旋翼头的长连杆和剪型摇臂已经不会再摩擦到了,呵呵

再来一张

楼主:
开始测量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先将平衡杆与主轴垂直

夹上螺距尺,还有点负螺距,美式旋翼头的调整重点就是螺距摇杆推到50%时必须把长连杆和SF摇臂校准到90度,然后再调整A连杆,0度螺距自然就出来了,而且正负螺距也就自然对称了,新500E PRO俺设定为+-12度集体螺距,+-7.5度循环螺距

通过电池来调整机身重心,将重心准确地定位在主轴上,非常重要!

重量是不是都很关心呢?花牌3300电池有548.4克哦。。。

穿上休闲服

漂亮的身段

继续换角度

继续

再来

正面很性感

接着来

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

刹车盘

还有

继续

继续

再继续

最后一张,很黄很暴力!

楼主:
今天在下沙百联奥特莱斯飞行,请模友帮助拍了两段练习视频,手感还没完全适应,多多包涵

飞前先拍合照

广告。。。

新款亚拓500E PRO练习一

新款亚拓500E PRO练习二

网友:
千红的帖 必须顶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贴一定得定,

网友:
千红大哥 手真快

网友:
站得高望的远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新款500精细很多了

网友:
千红又在放毒了!!!!!!!!!!!!

网友:
楼主,“尾桨夹连接铜套安装必须十分小心,螺丝胶只要一点点,千万不要多,也千万不能粘到8字塑料连杆的内壁,不然一定卡”这张图,建议用牙签挑起螺丝胶点在丝孔内侧,螺丝不上胶,这样稳妥点点

网友:
顶千红。速度就是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