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模式选择问题

楼主(2011-09-30):
装了一台KK,油门微调到-8,其它杆位微调均为0。调机时发现能正常解锁与上锁,油门解锁状态下校准陀螺也正常;但选择特技模式及UFO模式则毫无反应,LED也不闪。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刷的是韩版2.1 X 固件。

引用YGL611的图

引用YGL611的图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问题简单了?

网友(2011-11-08):
条条油门行程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用的是KK Flycam,也是同样的问题,只能选择正常模式。选择特技模式及UFO模式则毫无反应,LED也不闪。

等待高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