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了一天,把200mW无线影音模块的模拟Audio通道改成了简易数字通道

楼主(2011-09-30):
本帖纯技术贴,不包含任何商业目的,纯粹的个人DIY。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DIY。

如果有高清相机的朋友,请帮我拍一张发射机的内部PCB图传上来,我好给大家分析怎么改。我这里的USB摄像头实在是拍不清楚,抱歉。大家有力出力啊!!!

忙活了一天,把200mW无线影音模块的模拟Audio通道改成了简易数字通道,且听我慢慢说吧。
首先来两张图,一张是无线影音模块的合照

另一张是接收端Audio输出口的波形

发射端用的是57600波特率的串口信号,内容是0x33,可以看到接收端信号完全没有问题。将接收端信号送给单片机读取,读出的值也是0x33,跑了2小时,一直很稳定,没有跳变。

怎么会想到去改这个东西呢?航模飞行的时候,我的GPS啊,传感器信号啊,这些数据都需要传回地面,然后我再进行分析。传统的方法就是买个数传电台或者OSD,但是两者都有缺 陷,数传电台一是贵,而是给机机加了很多额外的重量,还增加了干扰源。好一点的OSD太贵了,买不起。我这个穷人就只能另想办法了,怎么办呢?
无线影音模块的视频端口改起来麻烦,那就改音频口吧。

我现在手里的无线影音模块发射端主控芯片用的是台湾RichWave的RTC6705,接收端是RTC6715。网上搜不到关于这两款芯片的任何资料。问了一下代理商,代理商说只有他们那些大的代理商手里才有,但是不能给我(也许是怕我山寨)。我纠结了。
于是硬着头皮慢慢拆慢慢看咯。好在百度有RTC6701和RTC6711,RTC6721的资料,功能和结构应该类似,可以类比分析一下。

其实呢,这些个音频端往往就是将输入的音频信号衰减一下,做一些带通滤波,然后直接就送入载波发射了。接收端也是如此,中频解调之后得到的音频信号经过几级带通滤波之后输出。有了这个基本思路就好改电路了。

前天从hobbyking的网站上下 载了一张接收机的PCB图,那就先讲接收机怎么改吧。

首先,注意下图中的1234共四个元件,1、3是电容,2、4是电阻。改动方法为:将1、3这两个电容去掉,将4号电阻短路,2号电阻不动。

这只是第一步啊,这一步的目的是将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的滤波器去掉。但是,这里出来的信号跟发射机的信号是反向的,而且输出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比较缓,边沿时间大概有40多uS,所以后面还要接着第二步进行信号整形。
我这人喜欢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所以就弄个三极管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如图:

这三极管和电阻电容那就得自己去找了,但是都是便宜货,加起来1毛钱都不到。至于安装在接收机盒子里的哪个位置,那就随大家的意了。
终于找了个USB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了。
那么上图中的Vi和Vo应该怎么和接收端连接呢?

接下来第三步,将接收机PCB板背面的一根线(红圈内)用小刀划断,一定要划断哦。

第四步,将Vi接在下图中红圈内的焊盘上。

第五步,将Vo接在下图中1号红圈内的焊盘上。

第六步,将上图中2号和3号红圈内原有的电容去掉,将3号圈内四个焊盘点用焊锡连接在一起。2号圈内就空着。
这样,A端口的视频接口输出的就是视频信号,音频接口输出的就是数字信号。
B端口只能输出视频信号,如果大家需要用到B端口的数字信号,就把2号圈内的四个焊点用一坨焊锡全连接起来。

第七步,在下图中的1号红圈内的焊盘上(3.3V端口)焊接一根线出来当三极管电路中的VCC,这时候输出的数字信号高电平是3.3V的。如果大家想输出5V的数字信号,就在2号圈内的焊盘上焊接一根线出来当三极管电路中的VCC。

再来张改好的图:
这张是正面的,红圈中的堆在一起的一坨是三极管和电阻电容。

这张是反面的,红圈内的绿线就是三极管电路中的VCC线。这里需要将屏蔽壳剪出一个小孔好让VCC线引出来。

至此,接收机已经改装完毕,将外壳装上即可使用。
至于输出端的音频线(如下图)怎么将数字信号接出去,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不啰嗦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镜头,配合USB摄像头拍了个发射模块的近照。

都要改哪些地方呢?

很简单,把图中红圈内的电容都去掉即可。总共三处,很简单吧!

接下来,把下图中的红圈内的电位器给去掉,这个电位器质量不咋地,寄生电容太大,对数字信号的质量有很大影响。

到此,发射机改装完毕!

这个音频端改成数字端口有啥用呢?用处大着呢。比如你的GPS可以输出信号可以直接接在发射机的音频端口,这样可以从地面的接收机上直接读到GPS的信号,万一坠机了,你也知道机机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电子功底较好的朋友,可以在机机上加个小小的单片机模块,把电压啊,电流啊,高度啊,速度啊这些个参数全部通过发射机的音频端口传回来,用固定的波特率。
接收端只需要弄个单片机读一读音频端口的串口信号即可,也可以弄个TTL转232的模块将接收端的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这样信号就可以直接在PC机上显示了。
也许有朋友问,那我要是要传音频咋办?也没问题,利用发射机那边的单片机模块采样就行,接收机输出端DA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A:
LZ的东西,我之前也想做,曾经试图用声道把GPS信号传回来,没有成功。

网友:
5.8g的模块?貌似和手里的是一样的,楼主加油更新哦……

楼主:
就是那个5.8G,200mW的无线影音模块,淘宝上一大把的

网友:
看看应用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效果有多好我不敢保证,我目前测试的是用57600波特率,还有57600以下的,都没有问题,接收到的数据很稳定。数据内容从0x00渐变到0xff,这样的话能保证数据内容测试的完整性。115200的波特率有时候有些许误码,这个跟我的三极管有关。选2N3904或者更高ft的三极管可能会更好。

楼主:
哪位有这个模块和高清相机?

有的话麻烦拍张发射机的内部PCB图,我好给大家做分析。
发射机那个散热片下面是一个屏蔽壳,没有焊接的,直接用一字起子就可以轻轻撬开,很简单的。撬开后拍张内部的照片即可。

网友:
发射机怎么样改 呵呵

网友:
技术贴必须要顶

网友:
不过5.8G的工作很不稳定啊!时常发射距离突变

网友:
技术贴  不过需要拉距才知道是否实用。

网友:
哈哈,兄弟很久没出现,出现就是猛贴哦。
这个可是跟踪天线的基础。。
收下了,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确实,我的第一步计划就是它传回GPS信号,然后弄个平板天线(或者抛物面天线,总之是定向天线),用单片机根据GPS信号计算出相应的角度来控制舵机,从而使接收点始终指向发射端,这样基本可以做到传输距离最远。
玩全向天线?短距离传输还行,长距离那就out了!

网友:
lz好样的,我等初学者,只看观看的份

网友:
牛,我刚收到数传模块 就看到这贴

网友:
技术贴,坐等更新

网友:
音频调制解调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制和解调都不用改,改的是滤波电路而已。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
关键是编码要用单片机转换为PCM(脉宽间隔调制),使用串口信号肯定是抗干扰不好。

网友:
赞赏!

同志们共同顶起来吧!很赞赏,没文化看的一头雾水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我只是测试时用的串口信号而已,所有单线传输的信号都可以在这个“改装机”上使用,我改装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数据传输通道,至于信号用啥通信协议,那就随大家的意了。你可以用传串口信号,可以传PCM信号,可以传PPM信号等等。
另外,说到抗干扰,不能笼统的说串口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比不上PCM,得看干扰方式和信号速率、信号内容等因素。

网友:
楼主了不起,等您的试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只是测试时用的串口信号而已,所有单线传输的信号都可以在这个“改装机”上使用,我改装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数据传输通道,至于信号用啥通信协议,那就随大家的意了。你可以用传串口信号,可以传PCM信号,可以 ...

md35说PCM不太对头,应该拿FSK来比较。PCM和串口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组成方波的高次正弦波比较多,一般图传音频通道带宽不是很大,当然最后在接收机端用比较器(三极管其实也算比较器)也可以整出方波数字信号。只是容易被干扰。上升下降沿为什么比较缓就是因为高次波过不了图传,方波失真了。
FSK如果处理好相位问题,谐波分量会很小,畸变没上面的方式那么大,自然误码率就比较低,距离比较远了。不过成本和麻烦程度比上面的方式要大。
没做过音频调制的外行乱评,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东西,我之前也想做,曾经试图用声道把GPS信号传回来,没有成功。

可以试试OKI的音频modem芯片,貌似ATT和SKYLARK都是用的这种方案。

网友:
我想楼上说的 用 音频modem芯片 是正道 支持楼主 继续努力

网友:
技术贴是要顶上去的!

网友:
不错实用

版主强人,有测试过距离吗?改后对图传距离有影响吗

楼主:
回楼上各位

在淘宝上物色了一款GPS用来测试,可惜国庆这几天放假不能发货,等过完节给大家一个测试结果。

网友:
模电数电高手啊!~

网友:
这个技术帖要顶!

网友:
干吗不搞个音频编解码?看到过有的火腿朋友用在对讲机上很成功啊

网友:
感觉距离远了 误码会很大 调制解调还是有用的。

网友:
俺比较喜欢神7上的图传。。。

网友:
 自行研发

网友:
强!图片上看起来貌似我们家的接收机和发射机呢。

网友:
化繁为简,楼主技术太强大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md35说PCM不太对头,应该拿FSK来比较。PCM和串口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组成方波的高次正弦波比较多,一般图传音频通道带宽不是很大,当然最后在接收机端用比较器(三极管其实也算比较器)也可以整出方波数字信号。 ...

我搜了一下,找到一个好帖:http://2.dx1.elecfans.com/l/elecfans.com_%BB%F9%D3%DA%B9%AB%D3%C3%B5%E7%BB%B0%CD%F8%B5%C4MCS-51%B5%A5%C6%AC%BB%FA%D4%B6%B3%CC%CA%FD%BE%DD%B4%AB%CA%E4%D7%B0%D6%C3.pdf
FSK好啊,但1200BPS少了一些,不能直接把GPS的4800BPS直接接入,要接单片机了。

网友:
玩技术的都是NB人 必须顶

楼主:
今天下午试了下

数据传输了2.5公里,然后人走不动了,我这2.5公里是走路走出来的啊………………
接收端一直很稳定的显示GPS数据,用的57600的波特率。

网友:
纯技术贴,留着备用

网友:
5.8g能传2.5公里?还是地面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发射机架在银盆岭大桥上,我就拿着接收机在河滩上走,快走到橘子洲大桥的时候数据才变得比较乱了。
google地球上显示这两个桥的距离是3公里多。

楼主:
暂时先不搞这个了,潜水

过一阵子再拿点东西出来,应该比市面上的成品会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
强悍的人啊

网友:
我在想既然这个卡可以送高于音频的信号,那么你把这个57600比特率的信号(看做超声波音频)和音频一起送进去调制好咯。 解调的时候再把它们分离就完了呀。

然后如果要传输那很少的一些数据量,直接在音频下就可以了,不用去改设备。比如你设置成4096的比特率,一秒钟也可以传输512字节的数据。去掉一些同步校验冗余之类的,一秒传输400字节是肯定有的。就算你的刷新率用10HZ,每周期也可以送40字节的数据了,这对传输点简单信号绰绰有余:
比如GPS大概要9~12个字节,其他多数信号都只要1~2个字节,甚至多个数据可以合用一个字节,就都算2个吧,一共可以传送14路数据。。。实际上那有那么多数据去用哦。

基本上说,5HZ的刷新率就足够实用,大概有1024的比特率就足以胜任FPV的全部任务要求了。

网友:
牺牲一些字节数用于纠错,传输距离就更远啦

网友:
高人啊 膜拜

网友:
太牛了!搞2组发射接收,岂不是就可以双向对传数字信号了?!

网友:
给模友造福,顶起!

网友(2012-02-06):
我不是有意要翻老贴啊。。 。。只是这个贴的内容,刚好最近用的到啊,,  顶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高手!!!不过我想问下,为什么老鹰树可以直接通过视频信号叠加数字信号 传给地面站解析呢?

网友(2012-03-21):
这个必须要顶!不知道楼主目前的进度到哪里了?希望跟进呢。

网友(2012-07-05):
终于要开工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