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新装KK四轴,安装调试正常,就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1-09-30):
原来一直玩500电直,最近想玩一玩四轴,上X525+KK V5.5 韩版2.2 十字模式+朗宇X2212 kv980 +好赢 天行者40A,通过一上午安装,按说明书调制后试飞,结果就算油门最大仍不离地,请教各位弟兄:
1、原图片上的白色KK板,已更换为黑色KK板!结果仍然不能飞!
2、严格按KK说明安装电机,桨安装正确!!十字模式:1、4电机正转装1045反桨;2、3电机反转装1045正桨
3、电调已设置油门行程,能同时启动停止
4、按照兔哥所说的调试步骤,均已调试到位!!
具体现象见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Ly80b-UU9U/

楼主:
自沙!请兄弟们不吝赐教!

网友:
kv980 用2S电压低了 3S a123可以飞的还可以用4S a123但是天行者40A不知行不,还有朗宇X2212 kv980用不着40A电调20A就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是想先玩玩,等熟练了,换大一点的电机,上DJI悟空,所以预留了,呵呵!!

网友:
我怎么看着觉得桨装反了?

网友:
如果第一张图是X模式的前,左1应该是顺时针转,桨是反了,楼主试一下,一个一个的装桨,然后所有的桨都是向下吹风的

网友:
估计是浆的问题吧  应该三分之一就可以离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确实装反桨了!!但是更改后,依然不能起飞,检查风向都向下的!!1、3为顺时钟正转,装反桨(10*4.5R);2、4为逆时钟反转,装正桨(10*4.5),而且已将电池改为A123 3S,这到底怎么了?

网友:
什么桨? 1045桨?

楼主:
换11.1V 3S感觉可以离地,但是总往右侧翻,右手往左修正无效(美国手)!望高手赐教!!或告诉我KK的QQ群!

网友:
侧翻的话 横滚陀螺反向了

网友:
楼上的说对的。
侧翻的话 横滚陀螺反向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准备上这套呢,为将来预留一些升级空间,所以很关注相关文章

楼主:
还在调呢

楼主:
请教如何调整陀螺反向!!我已刷成韩版2.2 十字模式!!

楼主:
陀螺没反向,不是翻滚是一边离地一边不离地!我以为是反向了,结果调了一下,一推油门立即翻过来,损失1045一片!

网友:
我的白色板也飞不起来

楼主:
看来悲剧了?退了!!买黑板!

网友:
看现象好像陀螺仪有问题,
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1ODYzMDcy.html

网友A:
你好!刚才仔细看下你的图片,1号电机,就是图片左上角那个电机,按照原设计,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可你的桨明显用错了!

网友B:
我觉的是电板装的方向不对
电板再向右转45度  这样舵罗议才能起到做用
机头是1号电机  不是1 2 号电机 机尾是3号电机
你可以这样试一试  把鸡鸡拿在手上   加3分1油门 把控放一边不动  再 左右方向 左右平衡   前后 摇摆鸡鸡 看陀螺仪 有没起到做用
这只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网友:
我的是黑板,跟20楼的情况一样,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必须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刚才仔细看下你的图片,1号电机,就是图片左上角那个电机,按照原设计,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可你的桨明显用错了!

谢谢提醒!!您说的问题早已改正,但任然不能起飞!感觉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油门行程已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是电板装的方向不对
电板再向右转45度  这样舵罗议才能起到做用
机头是1号电机  不是1 2 号电机 机尾是3号电机
你可以这样试一试  把鸡鸡拿在手上   加3分1油门 把控放一边不动  再 左右方向 左右平衡   前 ...
谢谢!!我是按说明将飞控板按箭头方向安装的!!X模式机头为1、2电机,机尾为3、4电机!!其中1、3正转装反桨(10*4.5R),2、4反转装正桨(10*4.5),而且以检查所有风向均朝下!!轻推油门,前后左右晃动机架均感觉有反向抵消力,应该陀螺已产生作用!!反正所有该解决的问题都已想到,就是飞不起来!!晕

网友:
我的是黑板kk飞控板,X模式,电机2212kv980,10*4.5桨,用3s2200mah电池,只能飞3分钟,准备上4s3300mah电池或12寸桨试试!

楼主:
换了块黑板KK,2.2十字模式,还是飞不起来!!先后面离地,修正微调,干脆后面也不离地了!!这到底是啥问题!!纠结呀、郁闷!!

网友C:
x模式不好飞啊,还是刷成+字慢慢练吧,我的也往一边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模式不好飞啊,还是刷成+字慢慢练吧,我的也往一边翻

如何解决的?微调?我微调不翻了但四个电机无疑离地!!

楼主:
  急呀!!哪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你测试一下陀螺仪的输出口,是不是有1。35的电压
我估计你多数是roll 和 pitch 的陀螺出了问题,某个脚没有焊接好。

网友:
换个30C3S的电来试试看

网友E:
与板子的颜色无关。

看来楼主的是某个陀螺仪坏了,按33楼的方法检查陀螺仪

网友:
咱们的问题是一样的
纠结了 。。。我今天换了泰式的控都不行 貌似就是电调 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
你的kk板从哪买的??

网友:
其中一个电机旋转的方向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板子的颜色无关。

看来楼主的是某个陀螺仪坏了,按33楼的方法检查陀螺仪

我已经换了一块KK板了!!原来是快白色的!以为是陀螺问题,所以换了一块黑的!!结果还是一样,具体现象视频里有!!,我都不知咋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你测试一下陀螺仪的输出口,是不是有1。35的电压
我估计你多数是roll 和 pitch 的陀螺出了问题,某个脚没有焊接好。

请问是哪个引脚?

网友:
测量C5,C6,C8非地端电压,正常应该是1.2~1.4V,不正常直接退回卖家。

楼主:
在飞控板激活状态下,测量您所说的:C5、c6、c8均在1.2-1.4v之间!!这是否说明飞控板工作正常?

网友:
你的情况估计不是飞控问题了。
       左手拿着4轴高举头顶,右手慢慢推油门,感觉4轴有没有脱手感觉,没有的话,检查桨是否安装有误,(桨的字面均向上),同时有没有强烈的侧飞感觉,有的话,检查C5,C6,C8电压,电调线是否对号入座,固件是否对应模式。
        解决以上问题,基本能飞。

楼主:
我换的这块黑板KK,商家发过来就刷好了韩版2.2 十字模式固件,我是按照KK说明安装的,飞控板箭头直指1号电机,其中1、4号电机正转装的是1045R,2、3号电机反转装的是1045,所有桨均是有字面朝上!!电调线也是按照顺序插的!!起飞现象在我发的视频里!!往左前飞,即推油门3、4号电机会离地,调整微调后3、4号电机不离地了,此时油门到底都不会离地,但是只要打仰俯或侧翻拉杆,对应的电机均可以离地,但不管怎样只有1号电机(KK板箭头所指电机)在我向后打仰俯拉杆时不会离地!!是不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

网友F:
两块KK板同时悲催的事一般来说不可能,怀疑买回来时卖家固件刷错了,LZ有重刷过固件吗?建议重刷固件并注意熔丝设置是否正确。十字模式KK板箭头正对一个电机,X模式KK板箭头正对两个电机中间。LZ描述正转反桨、逆转正桨是正确的。配置也是合理的。重刷固件后先校准遥控中立点,在重设油门行程,最重要的是,你的遥控器原来玩直机是设置的120度斜盘模式(3—S),有改回普通模式吗(1—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KK板同时悲催的事一般来说不可能,怀疑买回来时卖家固件刷错了,LZ有重刷过固件吗?建议重刷固件并注意熔丝设置是否正确。十字模式KK板箭头正对一个电机,X模式KK板箭头正对两个电机中间。LZ描述正转反桨、逆转正 ...

谢谢指教!!我也怀疑商家刷错了,所以自己用kkMulticopterFlashTool 0.32重新刷了一次韩版2.2 十字模式,结果故障现象依旧,KK板朝向也是正确的,把四轴举过头顶测试时,感觉机头(1号电机方向)力量不够,而且人为的将机头向下头压,感觉1号电机转速不会有效大的提高,不如其他方向给的反作用力大!会不会是1号电机电调问题?我用的是FUTABA 10C的控,在设置四轴之前已经设为固定翼模式!还有其他要设置的吗?

网友:
机头下压,机尾应转速提高。看你视频还是觉得遥控器模式设置有问题,是否不小心加入了混控?另外熔丝正确吗?
排除遥控器与熔丝问题后,将机头电调换至机尾再测试,若故障现象不变再把电调换回原位,改将机头电机换至机尾测试,若故障现象还是不变说明电极电调都没问题。最好换用PROGISP1.67刷韩版1.7或2.1固件试试。刷固件时对照说明书检查熔丝。
不过我始终觉得是你遥控器问题。因为我开始和你一样玩直机,KK装好后也是你这个问题,后来改遥控器模式后就正常了,我用的是FUATBA 6EXHP。还有注意1,2,4通道是否反向

楼主:
我是新建了一个固定翼模式,除3通道按KK说明设为反向外124通道都没动!还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
10C没有,看看SWASH选项有否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SWASH选项??

遥控器上斜盘(SWASH)选项难道没从说明书上读到过?看这里的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大哥,我建议你换桨吧。我用1045的正反桨测过拉力,用的是XXD2212.1000KV的电机。ZTW40A电调。220030C电池测过。拉力才460克,我用普通的1047的桨能到1000克拉力呢

网友:
1045没问题,我550铝合金机架加金属螺栓加电机铝合金底座用它都能飞起来。电机是XXD2212 930KV,电池3S 2200MA 20C

网友:
再次提醒下,是否这个原因,看看电调的电压保护模式,最好设置为镍镉模式。因为四轴四个电调一起发力,电压下降较快,锂电模式容易使电调进入保护模式,自动降低动率输出,以前用ZTW电调飞直机时遇到这个现象。

楼主:
早已已改为镍镉模式!!现在估计是其中两个电调问题!!一致性不好!!

网友:
过来学习的,新手一个,完全不懂你们的“术语”,呵呵,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我表示我也是

 调了一个星期~不过离地没问题~就是要微调~而且只能校油门中点~其他都没有用.......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上斜盘(SWASH)选项难道没从说明书上读到过?看这里的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我在10C里真的没找到??我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应该不存在斜盘!不知道有没有用10C的朋友共享一下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10C里真的没找到??我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应该不存在斜盘!不知道有没有用10C的朋友共享一下设置!

快把你的垃圾桨换掉,保你给油起飞。

网友:
我建议你如下:
对每个动力(电机和电调)单独测试,即将每个动力直接接在接收机的CH3并设定,慢慢加油门,每个动力应该是有足够的力量将它的那个角抬起(3S的情况下)。

固定翼模式不不存在斜盘,但我还是建议你试飞成功后换成直机模式,这样你可设定油门曲线。

祝你好运和节日愉快!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同样问题迫使我搁置kk,希望楼主可以圆满解决!

网友:
怀疑你说的1号电机在压头的时候转速不明显,测试下当前陀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有没有飞起来啊?
很关注你的4轴

楼主:
换电调故障依旧!!真的要崩溃了!!再换块KK试试!!难道10C设置问题?现在问题比较明显,只要是哪个电机接在飞控板M1口上,转速必定偏低!我可是换了两块板了!!电调也换了!!电池新买了两块25C 2200mah的!!各位兄弟有没有用10C玩四轴的,控上除了设为普通固定翼模式以及油门通道反向以外还要设置哪里??急死人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电调故障依旧!!真的要崩溃了!!再换块KK试试!!难道10C设置问题?现在问题比较明显,只要是哪个电机接在飞控板M1口上,转速必定偏低!我可是换了两块板了!!电调也换了!!电池新买了两块25C 2200mah的!!各 ...

先不要急,更不要去死。
我给你的建议你做了吗?
按你的说法好像做过了。
下一步,进入舵机测试画面,只动油门推杆,你应该只看到油门通道有变化。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进入舵机测试画面,就直接用4个舵机接在接收机上,只动油门推杆,你应该只看到油门舵机有动作。
如果我前面的建议和现在这个你都完成了,那问题就在KK板上。
祝你好运!
你玩航模多久了?10C是你的第一个控吗?

网友:
近一步确认KK板:
将4个舵机接在KK板上,只动油门。你应该看到4个舵机动作的幅度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持续关注中

网友H:
楼主换桨试试吧。真的   换两个1047的正桨就能起来了

网友I:
兄弟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想 你可能和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换一套电调和电机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不要急,更不要去死。
我给你的建议你做了吗?
按你的说法好像做过了。
下一步,进入舵机测试画面,只动油门推杆,你应该只看到油门通道有变化。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进入舵机测试画面,就直接用4个舵机 ...

谢谢!!已按你的方法测试!进入10C的SERVE测试界面,看到油门通道动作时,其它1、2、4通道没有任何变化!四个电机电调单独插接收机3通道(油门)测试,均能快速响应并在油门1/2时离地,只是感觉桨发出抖空竹一样的空响!这是否说明是KK版的问题?这可是换了两块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想 你可能和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换一套电调和电机  就好了

电机调换测试了!!感觉是其中两个电调问题,已更换,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换桨试试吧。真的   换两个1047的正桨就能起来了

兄弟PM一个1047的淘宝地址吧!!呵呵!

楼主:
哪位兄弟支招呀?KK板换两块了,电调也换了,确认电机没问题,怎么就折腾不起来?

网友:
再试试把遥控器换成直机模式,再进入斜盘选项改为1-S飞飞看,还不行找周边模友换个遥控器再看看

楼主:
futaba 10c 都是些H开头的斜盘模式,比如:H-1、H4X、HR3等等!!没什么1-S呀!我选哪个?

网友:
还没飞起来啊,我比你早玩了几天,配置也跟你差不多,一开始也一样起飞翻向一边,现在刷成+字模式慢慢练也能飞起来了,但我起飞的时候是不断修正方向的,离地1米左右就稳了,不知道别人的起飞很稳是怎么弄的

楼主:
我的是不管怎么修正都不会飞起来超过30CM,油门到底了都!
准备上N6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10c 都是些H开头的斜盘模式,比如:H-1、H4X、HR3等等!!没什么1-S呀!我选哪个?

H-1就是了,选后进入舵机监视器就能看到3、6通道联动;1、2、4通道各自独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按你的方法测试!进入10C的SERVE测试界面,看到油门通道动作时,其它1、2、4通道没有任何变化!四个电机电调单独插接收机3通道(油门)测试,均能快速响应并在油门1/2时离地,只是感觉桨发出抖空竹一样的 ...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天上飞。
近一步确认KK板:
将4个舵机接在KK板上,只动油门。你应该看到4个舵机动作的幅度是一样的。这个做了吗?
按照你的描述,桨可能是有点软,但不应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