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发双舵】1/32像真鱼雷艇、单桨双舵诞生记,65楼最新进展~!

楼主(2011-09-30):
    很早以前就想玩儿个水上运动 ,闲暇之余看到方舟模型出品的1/32像真鱼雷艇感觉不错,随即跟hoodsx各入一条做不同方案 ;
他采用双桨双舵,为了外观能更接近实艇,
我为了省事儿以及后续调整的便捷采取单桨双舵方案,这样也好,不同方案出品的东西可以相互做个参考!最初就打算过将这艘鱼雷艇弄的既有外观又有动力,所以前期需要做的准备很多~

1/32的鱼雷艇艇壳已经比较大了
长度在90多公分接近1米。

一开始在动力上反反复复的参考过很多有相关经验的TX们的配置有了大致的方向,但动力上还是一根筋有点儿要求
,好盈海王系列的电机是最先走入视线的3660的电机我关注了很久,但后来还是放弃,因为有了更好的动力选择,红豹子4670 2150kv是我看中搭配效果最好的船用电机,但后来很悲催的因为没有配套的电机座不得不降低要求,采用还是红豹出品的3674 2650kv的四极电机,红豹的船用电机很多TX都说发热量低于海王,就算为了这一点也成为了我考量的标志之一。

这个是红豹的船用电机,大家在购买时注意,尾巴在屁股后面伸出来的……

楼主:
与红豹电机配套的电机座,带水冷头。另外豹子动力原配的电机水冷套也在其中,电调采用好盈海王120A水冷电调,标称额定电流120A,瞬时最大电流240A可持续10s左右,能够很好的驾驭红豹电机~!
注:有关电机电调以及其他配件参数请TX们自行查找,网上很多很多……

上图中包括电机、电调、水冷套、电机座、刮水嘴、三通、排水嘴、桨叶以及5*4的万向节。
桨叶配47-1.4三叶尼龙桨跟38-1.4双叶铜桨,仅仅是动力搭配测试,动力测试完成后会定下最终桨叶方案!~

楼主:
电机架完成后的样子~!东西做工没的说……

楼主:
仔细看能看到电机外壳不是光滑的平面,而是有一圈圈的纹路,这样保证了水冷套不会在条件变化下产生漏水(上套子可是花了大力气啊……:loveliness: )

套子跟电机表面都是有环状纹路~!

楼主:
还有很多图片待发,TX们敬请期待后续作业~!

网友:
又来毒物了

楼主:
继续发图

楼主:
看了很多舵臂加连杆结构的转向机制,不太想用这样的东西,想到了以前玩儿漂移车所采用的同步转动结构,这样用在船的转向系统上应该问题不大·!
也就这么着了,谁让咱爱折腾呢~!

为了让舵机跟双舵有一个紧致的平台便于调整,特意跑到一户做雕刻的商家那里按照我的要求弄了一个一体支架,感觉不错;

做得比较糙,欢迎TX们来拍砖……

这个同步轮确实有些难找,特别是要跟舵机咬合齿直径以及舵杆直径配套的同齿距更加难找,那只能在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内选择了;
照片中采用的是单舵结构,双舵的同步轮目前还在途中,等到手上了一起装配起来供TX们鉴赏!

成型后的模样~!还未精细加工过……

这个架子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等小总成全部完成后在给大家看~!:loveliness:

楼主:
船舵驾到~!
用电直碳纤桨加工而成(大力感谢hoodsx的慷慨捐赠)

电直的桨叶内部是泡沫材料填充不够牢靠,舵型加工好后要把里面的泡沫材质全部抠出来,然后用环氧填充,环氧半凝固状态时插入舵轴,等24小时候完全固化就可以了;
我打算舵也采用法兰培林上下两颗,套内径8的304不锈钢管,管内部充满黄油这样就不怕漏水问题了。看到这里应该了解这个转向结构了吧~!

楼主:
这两天新进度的照片~

为了进水口开的洞~

楼主:
进水嘴定位……

楼主:
双舵轴孔位,因舵轴也采用培林轴承,所以开孔较大~

楼主:
动力、转向部分零件准备妥当~!

双叶桨属测试阶段~!后续会寻找合适的三叶全浸桨~!

尾舵的转向零件,可能比较繁琐,不过相信装配起来后效果会很棒!

尾舵~!

楼主:
尾舵轴套部分零件……

楼主:
尾舵轴上架~!

楼主:
支架总成定位测试……

楼主:
尾舵加身……
有趣的是原来船身的舵孔位有两个凸起,刚刚好可以作为尾舵的限位档。

楼主:
重中之重的传动轴固定~!这个费了很多事儿,因为轴太粗,而原来的轴孔位太靠后只能自己加工向前移动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