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翼展 塞斯纳182该配多大的电机,求指导!

楼主(2011-09-30):
易德 塞斯纳182 1.5米翼展 飞机

该用多大的电机飞呢??求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
2217kv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17动力够吗

网友B:
足够了,配1147慢飞桨,3S。
这机型动力过盛没多大劲,适合玩低速姿态

网友:
配亚拓700mx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足够了,配1147慢飞桨,3S。
这机型动力过盛没多大劲,适合玩低速姿态

易德1米5翼展的塞斯纳和1米4的不同,起飞重量差不多有1700克,XXD的2217还真是比较吃力。朗宇的X2814 kV870电机配3S 4000mAH电池,APC 12×6E电动桨,应该可以飞的比较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C:

3548 KV720成不成

网友:
3548大2814一号,2814按照双天分法就是3536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3548 KV720成不成

这个转速太低了点,得上4S电池啦。

网友:
2217飞的像个老太太。3548+4S+12浆,可以飞的像战斗机,我的大赛这样配的,飞吧,如果你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