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有代用电池吗?

楼主(2011-09-30):
原装的电池要230大米呢,
有谁知道这个可以用哪个手机电池代用吗
我量了一下尺寸44*36*8,单位毫米
谁能提供一下呵

网友:
没有的呢

网友:
GOPRO就靠卖配件以毒养贩了

网友A:
多少MA的?

网友B:
可以像手机电池那样定做,也就是几十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MA的?

自带的1100mah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像手机电池那样定做,也就是几十元而已

那几个触点与众不同,就怕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像手机电池那样定做,也就是几十元而已

不知道要的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就定做一些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要的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就定做一些呵

是个好主意,但电芯的质量一定要好。

网友C:
用手机用的万能排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用的万能排线电池

找到一款符合这个尺寸,也是1100mah的
谢谢朋友

楼主:
问了几家,说不能用于相机,我就郁闷了
我问他为什么万能电池不能用在相机里
他说因为是万能电池
晕菜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说不能用于相机,我就郁闷了
我问他为什么万能电池不能用在相机里
他说因为是万能电池
晕菜了就

哈,佛优你啦!

网友D:
我是接的动力电。GOPRO可以边充电边录像或者是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接的动力电。GOPRO可以边充电边录像或者是视频输出。

动力是12v,这个是3.7v不需要变压吗?
指点一下是怎么接线的呵

网友:
找一根mini usb 线,把插到电脑里的那边剪掉,留着小的头,把绿线和白线剪掉然后红线连BEC正极,黑线连负极就可以了。 这样gopro就收到5V的电了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73559

网友:
可以焊正负极2条线出来,再接一节普通锂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研究一下

网友E:
还是没想明白

还是没想明白!12V的电源最后如何变成5V的!!没有降压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想明白!12V的电源最后如何变成5V的!!没有降压块吗??

不需要,直接接到接收机里,如果有多余通道的话

网友:
找个大点的手机电池,2000mah以上或者使用单片动力电池1300mah以上的,正负极接到gopro电源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直接接到接收机里,如果有多余通道的话
接收机里的电流够大吗?GOPRO的工作电流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里的电流够大吗?GOPRO的工作电流应该不小吧

具体电流多少我不清楚, 但是我已经试过了,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