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改美国手,结果……

楼主(2011-09-30):
  撞得一塌糊涂,叶子全用光了,于是网购。闲来无事,看网上的介绍改了一下手。期间虽然有点小问题,但最终还是成功了,接电一试,完了。接收机红灯,然后两个舵都是好的,但是油门没一点反应。怀疑是电池没电,但可能性不大。现在正在充电,充完了看看。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能油门通道的设置需要改为“反向”,同时,现在的油门微调也要设定为最低。。。。。。。。。。

楼主:
油门没回到底的确是原因之一,不过最后还是发现,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是不是所有的电直都有开接收器时如果油门不是归零就会这样的自动保护的措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没回到底的确是原因之一,不过最后还是发现,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是不是所有的电直都有开接收器时如果油门不是归零就会这样的自动保护的措施呢?

是的!合格的主动力电调有检测程序,检测控油门初始状态是不是在最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