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探讨450碳纤尾管震动问题!12楼有解决办法的方法和照片了!去看看吧

楼主(2011-09-30):
:loveliness: 大家好!
   450PRO都熟悉,我买了一些碳纤尾管,但发现安装后震动很大,并且可以影响到锁尾。(在这里指明是轴传动系统)
我仔细观察发现,碳纤尾管在尾波箱没有装尾桨的情况下,震动很小。一旦装上尾桨震动就非常大。
问题来了:
   是尾桨造成的震动吗?但装回铝尾管震动消失(这里指的消失是相对碳纤尾管来说的,震动还是有的但很小了),从这点说明铝尾管吸走了很多震动。
   因为碳纤尾管非常硬,尾波箱在高速转动中产生的震动无法被吸收,所以导致震动。
探讨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换!        正是如此! 我换下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

当初买碳纤尾管就是看中他的轻,比铝尾管足足轻了一半 只有8克重!
很想解决这个问题。震动来自于尾波箱,但如何吸走尾波箱带来的震动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个想法!还未试! 可以在尾撑两头的内侧面加上胶垫圈! 看能否隔离和减少传递到尾管上的高频震动~~

网友:
我的终极解决办法是不装尾撑,降落要很给力才得哦

网友C:
尾桨夹轴承挂了会引起震动,且不易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夹轴承挂了会引起震动,且不易察觉

兄弟,这属于高层讨论,我们不会这么低级的!这些问题都不要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至少也是 高端访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还未试! 可以在尾撑两头的内侧面加上胶垫圈! 看能否隔离和减少传递到尾管上的高频震动~~

我试过了,不行。
我有个办法,正在做。就是在内测贴铝管!长度大概到夹紧尾管的位置!

网友:
尾巴有震动就是碳纤尾管的问题?这个理论不成立吧?还是好好地检查尾巴才是

楼主:
大家好!这个就是我的解决方法!

阳台兄相信你比较理解我说的,我们都是居家行飞手!
要搞一个正好大小的铝管可不容易呀!我想了想,就用我喜欢喝的可乐代替吧!这样做也是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又没有增加太多重量。我撑了一下 加工的材料才1.5克
DIY解决方法
步骤一:
裁剪差不多尾管内劲周长的铝皮下来,稍作卷动

步骤二:
将铝皮卷插入尾管后端

步骤三:
将铝片的接口处打上101胶,也可以称作“瞬间胶”

全部完成后,我还没有测试效果,先发图片上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显示是 尾管的尾波箱端      不是用在尾管夹座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显示是 尾管的尾波箱端

是的我发现震动是来自于尾波箱这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效果如何啦!  当初也是换上碳尾管就明显出震动! 就搁置了~

网友:
不能绝对的说是碳纤尾管,检查真的都到位了吗 ......期待下文......

网友:
共振频率问题·····   碳管震动频率接近尾桨转动频率  所以震动叠加····

网友:
刚好和我相反,我425碳纤版的,用铝管震得厉害,情况和楼主的描述差不多,换了YT600淘汰的碳纤尾管立马不震的,
高频震动有时候很奇怪的,主要看谐振的频率若在哪个段,若是不幸若在了飞行的油门这段.那就杯具,得折腾很久,我还试验过不装尾撑杆,也会减小很大成分的震动.

网友D:
我感觉LZ应该把 尾翼 拿下来,当做 主翼一样调好平衡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LZ应该把 尾翼 拿下来,当做 主翼一样调好平衡再看看

我知道,确实是平衡的问题,但这尾桨转速这么高,很难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