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俠........請問『衛星天線』好呢?還是像..........

楼主(2011-09-30):
請問『衛星天線』好呢?

還是像 FUTABA 這樣長長的兩條線的天線比較好?

衛星天線比較短,用在大機機的話,好像有可能被機身阻擋了信號!

求老鳥解疑

网友A:
     不懂的留个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留个印 ~ ~

网友B:
各家有各家的优势。。。看你选哪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课还要收门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家有各家的优势。。。看你选哪家。。

想上大機機,怕接收因天線問題變差,搞出人命

正在TB 找合適的!:loveliness:

网友:
高级控可以用2个卫星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线的长度足够把卫星贴在机身外吧

网友D:
华师不是要入C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师不是要入CP吗

  入CP 練翻機,
翻熟了就翻大機!

网友:
不太懂。卫星天线是不是不光是天线,晶体、滤波放大、AD也有多套?
接收器基本部件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896df4175f0e7cd184253679.html

如果仅仅多个天线,2.4GHz的无线电信号,信号处理部件能力相同的话,天线附近无其他干扰信号源的话,稍微长点的那个好,如果有干扰的话(比如2.4GHz图传),能不受接收器安装位置限制自由放置的卫星好。

网友:
建议入Spektrum控,大机可以vbar加到两个卫星,飞到一粒米这样小…接收力还是这么强…

网友:
当然是卫星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