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a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01):
为什么我的b6ac给3s2200mah的
电池
充电时最大电流是4.4A,给6s2600mah的电池充电时最大电流是2.2A,怎么达不到5A ,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还是这个
充电器
就这熊样?

网友A:
b6ac一共50w的功率,自己算一下吧

楼主:
问楼上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能解决吗

网友A:
和电源没关系,b6本身的功率只有50w而已,你换1000w的电源也没用阿

网友B:
LS正解,着急的话,别用B6系列的,不过我在用B6AC一拖六,3S2200,哈哈

网友C:
UN A6PLUS+12V12A 大电流电源+UNA6保姆套装不到一个月出现故障,求解。
9月8日购进的UN A6PLUS+12V12A 大电流电源+UNA6保姆套装不到一个月出现故障。
今天飞完航模回家充电,充电器出现故障,具体现象是:1 通电后,电源先“滋滋”“滋滋”的声音。2 紧接着充电器间断发出0.6秒的“嘀嘀”报警 声。3电池无法充电。
是何问题,特请教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