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 噢! 论坛! 你 肿么了??!大家十一快乐!新增今个儿调机经历-。-!

楼主(2011-10-01):
RT!
今个儿又上不去,刷了几个小时了好不容易上来了-。-
报个到!
大家十一快乐!

今个下楼调新机-。-
proV2-。-
那叫一个喜啊,大草坪,垫块KT板,一切就绪,推油,走你的!
慢慢起来了,刚有半米高,一阵小风,飞机就抖啊抖啊抖!不是转速低的点头,无副翼的感度高了,
虽然上周刚改了美国手,但熄火开关的位置不变,多年的炸鸡经验在不经过大脑的反应的同时打下了熄火-。-
事已至此貌似安全,但是飞机却猛地窜上近三米!
嘛情况这是!眼看大桨惯性快用尽,果断给了大负螺距,在离地不足半米时迅速给满正螺距,
谢天谢地,飞机还是很给力的稳住了身形,还略微的向上窜了一窜,但最终实在敌不过地心引力,果断落地了!
事后反省,HOLD的螺距曲线用的是一条直线的缺省设置,所以打下熄火后螺距要比悬停是高出很多,在没有及时收油门的情况下导致了飞机窜起,现在重新设置了和悬停几乎相近的油门曲线,防止再有类似事故发生-。-
囧哈!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呃-。-这个还需要有图吗?
应中山胸要求上图呃-。-
头罩要重新打孔,要不会磨齿-。-
6S电机还在路上,先用3S的,顺便试试35X的定速效果哈-。-

网友:
  天線位置非常之不好!

多看貼,看看老鳥是如何放天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是用JR的系统,只要固定个卫星,短天线基本不用管的-。-
现在futaba的这种长天线还真不知道怎么摆合适?
请问下 载这情况是怕碳纤侧板干扰还是怕炸机断天线?

网友:
有图更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用JR的系统,只要固定个卫星,短天线基本不用管的-。-
现在futaba的这种长天线还真不知道怎么摆合适?
请问下 载这情况是怕碳纤侧板干扰还是怕炸机断天线?

你的天線這樣卷在機身一旁,天線一頭又接近馬達,
恐怕當你人在機的左邊,信號會遮擋了,或被馬達干擾了.....
請你自己做個實驗,把機機放在空地,你離開機機幾十米甚至百米,
不動馬達,即不動油門,及馬達慢速在地面試一下舵機有否失常......找朋友近距離觀察
看看人家怎放天線的!吸收....學習.....用心研究

网友:
futaba 的天线是随便放的不过尾巴互成90度最好 ,另外,请问楼主怎么设置nor 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怎么会比hold 的低?

网友:
看来这论坛要发展成~ 文学作品展示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螺距混控没有调,所以正负螺距最大有14了,调机所以油门曲线比较低,normal悬停大概快75%了,螺距5吧,打到hold上螺距就变7了。。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忽略在另一侧可能会被遮盖呃。。看来还是把接受放肚里从两侧出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