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QJ26CC发动机活塞环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01):
QJ26CC
发动机
活塞环的缺口,应该对准活塞的哪个位置?请老鸟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对着排气口那边!

网友B:
活塞上有活塞环的定位销吗?没用过LZ说的这种发动机,用过其他的有活塞环的发动机,记得活塞环安装槽的某个位置有个不起眼的定位销的。如果没有这个定位销了岂不活塞环在里面不是可以乱转了?LZ注意检查一下。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