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的云台摄像头

楼主(2011-10-01):
需要怎么接啊  高手指点

网友:
用在汽油直升机上?好重。

网友:
不如搞个这个。

网友:
监控用的吧,这么大

楼主:
对  是监控   谁会接

网友:
这么重,能装到飞机上吗?

网友:
对于翼展超过2米以上的飞机,载这种云台摄像头还是轻松的。

网友:
这个简单哎,云台里出来3根线,一个电源12V或24V的,一个视频信号,一个485.分别连接就好了。

楼主:
有6个接线柱
   1   2       3     4       5    6
     -   +    R-   R+     -     +
   DC15V   RS485    VIDEO

楼主:
可我没看到视频输出线啊

网友:
12 电源 34  485 控制 56 视频

网友:
用在飞机上不行 但看你这个步进电机 重量就不轻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加我

网友:
都说得如此透彻了  你还问什么 ?

网友:
你这个太重了,还是把机芯拆出来看看是好的还是坏的,好德还能利用哦。

网友:
可能太重了!!

网友B:
要上飞机需要简化!

网友C:
这东西不小啊,风阻貌似比较大,不过装上应该不错,步进电机虚位小定位准确,就是不知道控制的是什么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