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打左右副翼是反的,但是升降和前后是对的,怎么办~~

楼主(2011-10-01):
RT  打左右副翼是反的,但是升降和前后是对的

网友:
把左右舵机拆下来互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笨蛋。。直接把线的位置互换

网友:
设置反方向就好了

网友:
舵机设置反向

网友:
记得楼主说过不是新手,这问题都问,是拿大家开心吧

网友:
在控上十字斜盘有一项调成负的

网友:
控里十字盘混控把副翼那个调成成负数

楼主:
无语了~~~

听我说,左右副翼是反的~~但是螺距是对的,前后也是对的~~
你们说的换通道反向,和换舵机位置,就不知道螺距错了,前后是反的,就是副翼是对的
我自己虽然解决了,找群里人帮忙解决的,但是你们的回答是错的

网友:
这点小事,有那么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我说,左右副翼是反的~~但是螺距是对的,前后也是对的~~
你们说的换通道反向,和换舵机位置,就不知道螺距错了,前后是反的,就是副翼是对的
我自己虽然解决了,找群里人帮忙解决的,但是你们的回答是错的
我先就就发现了,但看到那么多人说我也晕了。 应该是通道插错了吧。

网友:
明显是十字盘的服役混控反了,把改成负值就行

网友:
左右两舵机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