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元的小电直算模型吗?

楼主(2011-10-01):
一直很喜欢模型,但都是动口不动手。
前几天出差,有一两天没事做,就买了一个600元的4通小电直,重量70多克,品牌叫“艾特”,深圳的厂家,英文“ART-TECH”。
在房间玩,发现出厂没有设定好,一直侧飘,微调都打到头了,还是不行,一头撞在墙上,起落架折断,尾桨折断,这才注意到它的设计几乎是一次性的,起落架好像是生塑料的,和机身结构一体,尾桨是直接套在尾
电机
上,坏了基本上不能修。
对这个品牌不了解,看到大家玩的电直似乎都是千元级以上的,所以不清楚这个600元的小东东,按照这样的设计思想,到底算模型还是玩具?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型包含玩具,

网友B:
4通算模型了 艾特的东西一个字 贵
别修了·当摆设吧

网友C:
 本来我还想买个来耍的。哎还是算了耍耍自己450就得了

网友D:
飞机飘了有没有打摇杆?就这么看着飞机飘走不动遥控器?

网友E:
楼主都说了 微调打到头了 都知道打微调 能不知道动摇干吗?

网友F:
感觉450也是玩具只当是危险点的高档玩具

网友G:
我认为:勉强、基本上可以称得上航模。
原因是:使用方法跟航模基本一致,都需要认真学习一段时间才能飞得好,只是小一点。

网友H:
 600块不如去买个亚拓100了,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I:
坏得离奇,把微调当腰杆

网友J:
艾特飞机好看真的不好飞,买了一台艾特400直机,摔烂了也没飞起来。

网友K:
艾特TB上有厂家的,可以直接买零件的,所有的零件都可以拆卸的
我飞的挺好的,当然不能在家里飞,那么小的地方,我在家飞起来也是砸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L:
应该算半拉模型

网友M:
哎 我觉得耐心点 没那么容易炸得 真的 都是着急飞得又高 有好才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