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步进电机的噪音问题

楼主(2011-10-01):
刚接触数控设备,各位前辈怎样改进步进电机的噪音啊,太刺耳了,细分又是怎么回事 啊?可以提高精度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步进噪声应该不是很大,是不是你电机有问题,或是共震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噪声应该不是很大,是不是你电机有问题,或是共震原因.
什么是共振,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共振,怎么解决

  “共振”就是多数人在当学生的时候,都听老师说过的:XX年代XX国家的军队,在过一个大桥时,一、二、一.....齐步走向大桥,结果桥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振”就是多数人在当学生的时候,都听老师说过的:XX年代XX国家的军队,在过一个大桥时,一、二、一.....齐步走向大桥,结果桥塌了。
 我们小时候小学课本里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小时候小学课本里就有。

老师在讲课时讲到一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