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主轴的精度,求解

楼主(2011-10-01):
今天拿百分表测了下180v的主轴卡盘,百分表一个格子是0.01mm,最大的跳动大概有三个格子就是0.03mm?
还有卡盘加了个钻头,测钻头的跳动大概也0.03mm
这个数据算大吗?如果跳动大的话该怎么补救?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百分表买来指针不是对着零的,这个正常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还有个问题呢
百分表指针不对零这、正常嘛?

百分表的表盘是可以转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还有个问题呢
百分表指针不对零这、正常嘛?

网友:
和我的车床一样,我刚换了个主轴轴承,工件的加工质量好了很多。
我的旧轴承的外圈有一个地方有明显的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法兰跳动0.3mm  车出的工件圆度误差不会到 0.3

看是怎麼個跳法 有規律還是無規律

网友A:
法兰跳动0.3mm  车出的工件圆度误差不会到 0.3

网友:
0.03应该在正常范围内 。  要想做到没误差几乎不大可能

网友:
当然算不错啦.可以工业用了.一般的应用足矣

我的车床法兰跳动0.3mm

还没开始调校: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