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震动,前所未见…

楼主(2011-10-01):
卧槽啊~明明中联没弯把桨装上去,40%油门的时候震动大得刹车盘螺丝孔都变成两个了
主轴刚换的新的,大桨也配平了,主轴轴承也是换的新的,~而且我发现十字盘会跟着大小齿盘的抖动频率一起晃动,大小齿盘转起来不平,一上一下的,十字盘也在那里晃来晃去的~但是是左右晃和大小齿盘的晃动频率一样,我以为是新主轴有问题,但是我把大桨夹T头装上去,然后通电又转,T头不晃动,然后我又怀疑是大桨夹因为上次侧翻把大桨夹的球头螺丝孔炸变形了,然后把大桨夹拆下来,用一根3MM的螺丝刀把大桨夹从桨固定螺丝那个孔里把两个桨夹串起来,然后放在玻璃上面,仔细的去对比看两个桨夹,但是也没发现有明显的变形,然后我把桨夹装上去,把两个拉杆拆了~通电,转动,让离心力把大桨夹甩直,发现有一个大桨夹上下上的晃动,就像有双桨一样,然后停机,用手去晃动大桨夹,没发现虚位…

我简直快疯掉了

网友:
看看横轴垫圈

楼主:
 横轴垫圈也是新的

网友:
换副大桨试试,有可能是大桨变形造成的

网友:
主轴是否斜的?

网友:
只有3个可能,可能是大浆不好,可能是尾桨不好,可能是副翼不好,一个一个拆掉看哪个震动的

网友:
检查转动部分,更换大桨尾桨。

网友:
所有軸承檢查一下

网友:
新换的不表示没问题

网友:
主轴有问题,放玻璃或者卡尺上测测
上视频吧,文字描述不详细

网友:
中联装胶圈的两个窝不是对称的。。。换中联

网友:
缺的令人烦恼啊~~~~楼主一个一个来排除!!

网友:
双桨吧.两边桨螺距不一样也震动.我的昨天刚排除.40%油门就震.跟中联弯了一样.

网友:
严重的双桨

网友:
齿轮卡稳了么

网友:
电直就是折腾

网友:
我认为3个地方,一,主轴上下螺丝要拧紧。二,换上新的横轴。三,主轴轴承再换一个质量好的试试,虚伪太大,可以导致刹车盘围绕主轴承为中心做圆型高频摆动,就和抽风一样站不稳。

网友:
有没可能是主轴固定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