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视频眼镜试用和改造(瞳距不足)

楼主(2011-10-01):
300大洋包邮 涨价了 250的秒光了 没有赶上 。。。

今天东西一收到  偶 马上试机 怎么样调效果都不理想 还头很晕 都不成呢  然后用尺子一量  诶哟 这个瞳距调节是有问题的 根本达不到说明书说的 75MM 最大值 本人瞳距 76MM 改吧 。。。。
马上拆解 哈 发现也很简单 去掉 2片卡簧 把晶片向2侧尽可能移动 然后用轻木片卡住 OK 量一下 哦这下有70MM了 好 装好再试验  一切OK  色彩还是不错的  就是视角偏小 看FPV的字也清楚  不错 这个价位 能这样用也可以了。比视尊 2K 几大洋 性价比高些。

网友:
呃。。。我说怎么调怎么看着晕呢,原来要调到头啊,楼主,瞳距怎么测

网友A:
做工和材质一般~

楼主:
哈哈 的确很好拆 2个锣丝就OK拉  这个是儿童规格的  不拆改 还真用不了 这就是另外个某商家说有瑕疵的地方 然后没有瑕疵的加88大洋 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和材质一般~

200多块 的东西就这样拉  2K多的视尊我也有用过  这个就是要个性价比 色彩我觉得很好了 就是视角小了些

网友B:
麻烦问下大家都是P制的么,卖家说没有N制得
还有P制得摄像头好找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大家都是P制的么,卖家说没有N制得
还有P制得摄像头好找么?谢谢
国内用的默认P制呀。

摄像头一般是PN制都有的

网友:
窝也定了,但是老板老是不肯加好友,就不管他了,直接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发货

网友(2011-11-01):
引用 楼主:
马上拆解 哈 发现也很简单 去掉 2片卡簧 把晶片向2侧尽可能移动 然后用轻木片卡住 OK 量一下 哦这下有70MM了 好 装好再试验  一切OK   ...

貌似搞复杂了,调整瞳距,可以把图中红框的“内胆”小心取出,然后 直接用手拧绿色圈圈位置的“螺杆”头,就可以随意调整;不取“内胆”,应该也可以用尖嘴钳慢慢拧;如果找到2个合适的拨轮装螺杆头上,以后调整就不用开盖了。批次缺 陷?

网友:
嘛嘛的,今天拿出来一看眼镜腿断了一只,从中部断的,那里最脆弱,看了一下不好修复,索性把另一只也掰断了

楼主:
真是容易断  今天放桌上 给家人用书还是什么压了下 有一个腿断了 从中间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