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问震动问题~~今天调了一天没调好彻底崩溃了,被征服了

楼主(2011-10-01):
今天心情来了~~突然想着飞下,开始飞,油门到25%的时候飞机异常的震动~~~
后来收了,到家来,把飞机定住,开油门,还是一样的问题,25%油门飞机开始震动~~我在加油门,越加油门,飞机的震动就越小,满油门没震动~~~

后来我就一个一个的排查,先下大浆~~在定住飞机,还是一样25%油门飞机开始震动,越加油门,震动就越小

我就下了整个旋转头~~,以为是主轴问题,下了后,没有看到主轴晃,

搞了一天,累死了,后来实在不行了,拿游标卡尺量副翼的长度,也是一样的~~~已经崩溃了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回事,是不是横轴的问题,左右桨夹的距离我也测了,也是一样的~~~

求解啊~~~被彻彻底底的征服了啊~~

网友:
这么容易就崩溃,还玩什么呀

网友:
尾巴的问题吧,按着旋翼头死查

网友:
看看尾桨是否平衡

网友:
你才一天就被征服了!我都调试半个月了才拿下,问题需要慢慢检查,仔细的检查!祝你早日解决!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  查一下尾部

楼主:
呵呵,一个月~~

我下完旋转头之后,只有主轴转的时候没有震动~~是尾巴的问题还是横轴

网友:
双桨,大桨动静平衡很重要

网友:
把旋翼头拿掉看尾把转起来抖不

网友:
平衡片有没调平先,不止长度一样就行的

网友:
旋翼头问题居多,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
估计是中联变形~~

网友:
我也常常将就飞 知道飞不到不震为止 哈哈

网友:
你把大桨紧固螺丝松一下,大桨上得太紧了就是像这样震,转速越高越不震。

网友:
楼主,我上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主轴承问题解决,感觉比新的还稳。坏的主轴承我检查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但是它确实坏了

网友:
补充下,主轴承坏了,表现为油门越低震动越大,25%油门应该最大的,就是起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