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机:m120d01 pro 单向版 2s(更新最简单的120级别小鸡防大齿扫齿装置)

楼主(2011-10-01):
show 机:120 pro 单向版 2s
特点:
1、m120 加强侧板,加高底侧板(来自风铃制作、suv设计);
2、3mm倾斜盘(3mm倾斜盘由suv完成最难部分);
3、2mm横轴、3mm通体主轴;
4、大齿带单向(理论上可以实现熄火降落,本人飞行菜鸟,未实践);
5、金属齿舵机
6、2s动力。
表现:
1、力道十足,用本人250的2s电池急加速反映迅速,用专用的重量合适的2s电很暴力,爆桨声很爽;
2、主轴几乎炸不坏,横轴耐炸级别提升;
3、单向大齿,与大级别飞机具备了相同的功能。从此更换大齿、主轴几秒搞定。但制作单向大齿至少得半个小时。
总体表现:
完美。。。。。
10月16日:前几天更换了180的旋翼头。房间空间太小,可用飞行面积1.5*1.5,本次飞行主要目的是为了放电,2个1s串联。。。。

2012年1月3日:自制白桨,床上运动,2622v,熄火坠落。。。。。

网友A:
球头用内孔

网友B:
大齿盘是哪来的? 3mm 孔是扩孔的吗?
电调是啥?

看来啥时候也要升级一下了,原版02玩着跟僵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用内孔

我降低了感度以达到内孔的效果。由于使用里比较皮实的金属齿舵机,所以想试试中间孔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降低了感度以达到内孔的效果。由于使用里比较皮实的金属齿舵机,所以想试试中间孔的效果。

内孔可以更加线性,(因为现在连杆和球头不垂直)提是上下最大行程恰好或者差不多正负30°,螺距恰好或者差不多达到要求,这样操控手感最佳

网友C:
楼主简直就是小飞机折腾专家~~~表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可以更加线性,(因为现在连杆和球头不垂直)提是上下最大行程恰好或者差不多正负30°,螺距恰好或者差不多达到要求,这样操控手感最佳

本来想改到内孔,这个球头拆装真是麻烦,就暂时放弃了。听君所言,来了动力,马上改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是哪来的? 3mm 孔是扩孔的吗?
电调是啥?

看来啥时候也要升级一下了,原版02玩着跟僵尸一样~~

大盘用m120的,扩孔加单向。d02升级吧,乐趣无穷。等suv的帖子出来会有除了单向的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简直就是小飞机折腾专家~~~表示佩服~~~

  還有SUV 呢?
都是喜歡折騰的人啦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简直就是小飞机折腾专家~~~表示佩服~~~

哈哈,我是小兵,你是首长。

网友D:
太牛了。。。02的好贴。全部收藏!!强烈要求公开单向的制作过程!!

楼主:
乱飞视频,最后忠实观众馋得流哈喇子。。。。

乱飞视频,最后忠实观众馋得流哈喇子。。。。
注意听,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爆桨声。。。。
视频正在发布。。。

网友:
这机的装机贴怎么还没放出来呢?毒啊~~~~~~~~~~~~~

楼主:
视频还在上传中,都传了一下午了,放假,上网人多,小区网速超慢。

网友:
改的太牛,太毒了

楼主:
还没传完呢,先上一小段室内的吧

还没传完呢,先上一小段下午室内的吧。已将球头挪至最内侧。。。。
声音有一些恐怖。。。。。

楼主:
郊野公园测试飞行

视频最后有特别观众馋得流哈喇子了,哈哈。。。。
不停说:飞机不错,技术太差。。。。。。

网友B:
 那哈喇子每时每刻都没停过的

动力很猛啊,2s电是啥牌的?
那尾巴有点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哈喇子每时每刻都没停过的

动力很猛啊,2s电是啥牌的?
那尾巴有点颤啊

2s电我有3种:1、华机专用2s电;2、华机专用1s电串联;3、250用电2s,稍重。视频中是1.
jj颤,是由于球头位置偏外,回来后挪到内侧解决;尾巴颤是由于尾巴限滑装置不够紧,加紧后解决。

网友E:
M120D01jj该怎么该,要详细点的,jj的托机是几克的???

楼主:
今天第二电炸,jiji突然自旋,损失尾浆一片,伞齿一个。回家检查,意想不到的原因。拆掉伞齿,发现尾传动轴小伞齿端疲劳变形,导致大伞齿将小伞齿顶起扫之,虽然做了尾部限滑,由于追求尽量不打滑,未起作用。
回家制作不锈钢毛细管尾传动轴,制作过程很坎坷,最终完美完成,特意注意了两个伞齿的完美咬合,并发现尾部限滑的完美方案是用不会因扭力变形的金属尾传动轴。
测试飞行,高速转动中听到了脑人的扫齿声,倍感挫折,于是又拆,发现小伞齿没扫,但内壁滑了,百思不得其解。
将整个尾巴拆了,最终发现是靠近小伞齿的轴承挂了,更换后ok。

楼主:
由v120升级m120的注意了,刚才终于找到了尾巴温飘的原因,尾轴固定环。
m120的尾波轴承偏向内侧,用v120的固定环会嵌入尾波侧面轴承安装孔,造成磨擦,不顺滑。加一个横轴垫片后解决,很顺滑。不知是固定环设计与v120不同还是扭力限滑装置为之。

网友B:
改装大侠们,有没想试过华的小鸡上装 MB、3GX之类高端控制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20D01jj该怎么该,要详细点的,jj的托机是几克的???

舵机是05010mg,5g的金属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装大侠们,有没想试过华的小鸡上装 MB、3GX之类高端控制系统的
3GX可以放上,如适用小卫星接收,空间和重量没问题!我试过安装位,但是由于只有一个3gx 最终还是把它用到250上了

楼主:
附上超牛尾轴制作方法。

原装碳纤维尾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长了会疲劳,引发各种故障;其好处为够直、够轻、有一定弹性,能起点限滑作用,正因为这个特性,其时间久了易疲劳,是易损件。
先前我用铜质毛细管做过尾轴,其优点是制作简单,轴径合适(不需打磨即可穿入1.5内径的轴承);缺点是不够直、稍重;
最近找到了不锈钢的毛细管,优点是够直、够轻,但虽标称直径1.5mm,其实为1.52左右,不能插入轴承。
昨天由于碳纤尾轴疲劳导致扫齿,决心diy不锈钢毛细管的尾轴。
1、选材:1.5mm不锈钢毛细管1根;
2、工具:钳子、电磨、锉刀、卡尺、1.5mm内径轴承、台钳、垫布;
3、过程:
a、用钳子剪断管;
b、修圆断头;
c、将剪裁的毛细管插入电磨夹头拧紧;
d、手握砂纸握住毛细管开动电磨,来回蹭;
e、打磨过程中适时停下用1.5mm内径轴承套一下看哪里打磨的不合适;
f、把打磨好的毛细管用垫布(防止被夹变形)包裹用台钳夹紧,用锉刀修出平面,注意不要挫大了,边挫边用齿轮套一下看看是否合适。
此法制作的尾轴是尾巴扭力限滑的最佳搭档,没有扭力限滑的慎用,失去碳纤的弹性后更易扫齿。

楼主:
去年的铜尾轴是这样的。

去年的铜尾轴是这样的。比不锈钢的厚一倍,重量也重一倍左右。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3768&extra=&highlight=%CC%FA%CE%B2&page=1
重温此贴,顿感时光荏苒,昔日的120早已黄花瘦。那时的diy以能飞为首任,现在追求高了,人也没有先前勤快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二电炸,jiji突然自旋,损失尾浆一片,伞齿一个。回家检查,意想不到的原因。拆掉伞齿,发现尾传动轴小伞齿端疲劳变形,导致大伞齿将小伞齿顶起扫之,虽然做了尾部限滑,由于追求尽量不打滑,未起作用。
回家 ...

傍晚试飞更换金属尾轴、消除尾轴固定环摩擦的jj,表现完美,之前的尾巴不稳、温温右飘、急升尾巴右甩30度的现象消失,尾巴一根棍。

网友:
支持,下次帮我做一根哦

网友:
我也要一根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牛尾轴 可以量产  来壹根

楼主:
昨天超牛尾轴断了,打磨小伞齿端时可能磨得太厉害,导致不锈钢毛细管壁过薄,高速转动下还是断了,正在制作管壁较厚的。。。。。实在不行,只能选择实心的了。。。。。

网友:
 相当的不错  支持DIY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超牛尾轴断了,打磨小伞齿端时可能磨得太厉害,导致不锈钢毛细管壁过薄,高速转动下还是断了,正在制作管壁较厚的。。。。。实在不行,只能选择实心的了。。。。。

用 铝合金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牛了。。。02的好贴。全部收藏!!强烈要求公开单向的制作过程!!

网友F:
要是能量产就好了。我一定弄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量产就好了。我一定弄一架。

买现成的就没意思了,自己做的才好, 过程很享受。
看考suv的装机帖子,可以从风铃处搞到侧板,别的就得慢慢淘了。

网友G:
zxd88老兄!把大齿换成玩具lama的吧!你那个原装齿,我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zxd88老兄!把大齿换成玩具lama的吧!你那个原装齿,我看不下去了!

风铃兄,lama的大齿我已经做好,且备了10个lama大齿,只因用lama有一个变径过程,还有得更换马达齿就暂时没有上,最终还得更换成lama的。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G:
我用的是10T齿 你最好10T 11T都备上  10T没有之前14 T细齿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10T齿 你最好10T 11T都备上  10T没有之前14 T细齿爆!

在指导下,我的是11t的,备了10个。

网友:
哪里买的11t 我的还是10T  感觉动力下降了不少!

链接放出来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96297175
需变径

网友:
我也定10颗来!

网友:
确实很猛,这机机,我的也已经装好了,我的是九华牌的

网友:
我太佩服楼主了~~~楼主简直就是小飞机折腾狂人!

网友H:
请问那旋翼头是那个上面的是原装m120d01上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那旋翼头是那个上面的是原装m120d01上面的吗

旋翼头塑料中联部分为mcpx,金属桨夹为microheli 的,此版本效果较好,价格高。现在换成了solo 180的,非常完美。

楼主:
现在旋翼头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旋翼头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180d头可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很好飞

网友H(2011-11-04):
看楼主横轴好像用得是内六角2mm螺丝是吗强烈要求楼主说一下多少尺寸的螺丝和很好用吗

网友J:
这个版本的真正问题其实还是轴传上

用1.5mm铜棒做轴传都不能避免尾齿打滑,不是扫齿,而且铜棒跟尾齿轮的连接处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1.5mm铜棒做轴传都不能避免尾齿打滑,不是扫齿,而且铜棒跟尾齿轮的连接处打滑,,,

胶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横轴好像用得是内六角2mm螺丝是吗强烈要求楼主说一下多少尺寸的螺丝和很好用吗

图上的版本用的是2mm的螺丝,长度我忘了,就是飞越那里卖的最长的,稍微打磨掉一块即可;现在用的是180的头,用的是原装的2mm横轴,但据说改用2mm螺丝的话不用打磨了,长度正合适。
选用2mm螺丝最大的好处是取材方便,便宜,其次是耐炸,并推广给广大魔友,这是我们改装的基本诉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1.5mm铜棒做轴传都不能避免尾齿打滑,不是扫齿,而且铜棒跟尾齿轮的连接处打滑,,,

我曾经怀疑过金属尾传动轴和扭力限滑装置,但事实证明这是绝配。扭力限滑装置的摩擦力要小于碳纤尾轴的抗扭力才能工作,但这个尺度不好把握,更换金属轴后就好办了,前提是金属轴与齿轮必须无虚位,避免磨秃齿轮。

楼主(2011-12-04):
d05

d05装好了,利用了手里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成本最小化,看图。

楼主:
冬天来了,1s的 d05室内飞声音小,是我过冬的室内首选机型------
2011年12月11日飞行记录

2012年1月飞行记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单向是 250上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向是 250上用的吗

是的,250的单向。

网友K:
这个单向好像有些问题,切熄火尾桨应该不会转吧,那样的话就只能自旋熄火降落了

2s飞起来声音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单向好像有些问题,切熄火尾桨应该不会转吧,那样的话就只能自旋熄火降落了

2s飞起来声音真不错

是的,尾巴不转,和250一样。是否能熄火降落由于技术原因没试过,单推理好像就是自旋降落。记得labao曾经在250上试过,好像自旋得不是特别厉害。。。。。
之所以给这个小飞机加了单向,初衷是为了加3mm主轴不用变径,意外收获是飞行手感酷似250,且很抗风,我想抗风应该是收油的时候大桨转速还能保持的原因。
2s的确很爽。。。。。

网友:
又烧了N多RMB

口水掉了一地

网友:
能否PM个舵机的链接或旺旺号!正为舵机扫齿苦恼中``塑料齿忒不耐炸了

网友L:
其它貌似不难,唯一不懂的是如何在倾斜盘内筒洞上攻丝,不知道什么攻丝工具!能否PM下工具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它貌似不难,唯一不懂的是如何在倾斜盘内筒洞上攻丝,不知道什么攻丝工具!能否PM下工具链接!

这个问题我没看懂,其他已pm。

网友M:
机身是哪里买的?也想装个2S的,主要是机身部分不知道哪有卖

网友M:
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N:
垂尾用的是硬盘上的磁头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身是哪里买的?也想装个2S的,主要是机身部分不知道哪有卖

找秋之风铃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池能飞多久?

自定时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垂尾用的是硬盘上的磁头臂吗

哈,终于有人问这个了。。。正解。。。scsi 老硬盘磁头摆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d05装好了,利用了手里能找到的所有材料,成本最小化,看图。

今天研究了下朋友的450,发现这么做有一问题,要熄火降落,主轴和那大伞齿盘必须要继续转动,要和驱动单向座的大齿盘分离。但这个大齿盘是一体化的,一熄火降落会很可能出现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研究了下朋友的450,发现这么做有一问题,要熄火降落,主轴和那大伞齿盘必须要继续转动,要和驱动单向座的大齿盘分离。但这个大齿盘是一体化的,一熄火降落会很可能出现自旋。

恰巧昨天在控里设置了熄火,去外面试了一下。风大,所以在2m的时候切熄火,最大的感觉是熄火后能拉起来,尾巴不是切了熄火就狂转,落地后约45度偏移。这个高度和我的技术就试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恰巧昨天在控里设置了熄火,去外面试了一下。风大,所以在2m的时候切熄火,最大的感觉是熄火后能拉起来,尾巴不是切了熄火就狂转,落地后约45度偏移。这个高度和我的技术就试了这么多。

恩,估计是电机还跟着转。我那个电机0油门很快就会停下来,大桨在转,尾巴就直接停了,估计要做个分离

楼主(2012-01-30):
废物利用

今天全油门撞桌角,大桨夹断射,于是。。。。。。

检查伤情时,发现马达虚位明显,拆开,发现马达轴磨损严重,于是。。。。。

为避免重蹈覆辙,于是。。。。。。。。。。。。。。。。。

网友:
猛顶不犹豫!

网友:
好可爱的金毛

楼主:
最简单的120级别小鸡防大齿扫齿装置

120级别小鸡防大齿扫齿装置,试飞完美,不打滑,看视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恰巧昨天在控里设置了熄火,去外面试了一下。风大,所以在2m的时候切熄火,最大的感觉是熄火后能拉起来,尾巴不是切了熄火就狂转,落地后约45度偏移。这个高度和我的技术就试了这么多。
你没有设置熄火时的螺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设置熄火时的螺距吧!

设了。我原帖有错误,切了熄火尾巴随马达停转也就停转了。

网友:
已經有在賣V120D02的熄火齒盤了呀,支持3mm主軸喔但要自己diy一下還有大尺盤上下顛倒會比較好用

网友:
LZ请把V120升级到M120和改装的所需配件,列一个表。春天来了,十五过了,
急着改装。
    代表要改装的魔友谢谢了!

网友(2012-09-19):
请问 最匹配2S 电池 是哪一款?

楼主:
用m120加高侧板,目前能买到的合适的电池
HI-EC 350mAh / 7.4V 25C 聚合物锂电池 /JST插头

网友:
敢问前辈 m120的尾管 怎么带这么多轴承 铜套只有两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