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志:油机基本问题---有空进来!

楼主(2011-10-01):
1.每次飞完后油箱里剩下的油要抽回桶里行吗?会有杂质吗?
2.每次飞完后,要先把油夹断发动机油,再不通打火电,启动器空转几下,排净发动机里的油吗?
3.湿度大,要放油针,干了,要收油针。?
4.不要在多灰的地方起飞,非常容易把尘吸进去了。
5.以发动机(亚托55)不高温的情况下去收油针,大概飞完后,手摸缸底顶得了3秒上,是吗?

各位同志:踊跃发言,在下新手。
                    还得注意的问题,老师发言

网友:
你都比我懂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

网友:
传闻1是有回压的油,不纯了

网友:
1.不用,主要看你用什么油,有些品牌油特别容易绣发动机的后轴承 比如COOL POWER 和威宝   有些不容易锈 比如按瑞斯和COSMO
2.不需要排油,应为金属氧化是需要空气的 劲量隔绝空气,这样就能防止生锈。
3.完全没必要 长时间保存滴点事后油 阻绝空气
4.那是必然的
5.缸低温度 应该是手能一直放在上面  杠头温度100摄氏度为宜 绝对不能超过110℃

阻隔空气三部曲 一、关闭油路 转动启动头(手动) 上活塞到最上止点
               二、堵上排气
               三、完全关闭风门

楼主:
好!好!好!楼上的。

网友:
楼下继续

楼主:
油机区,果然够冷的!老鸟,菜鸟,小鸟,小小鸟都是路过的。。。。。

网友A:
2、硝基甲烷会腐蚀金属,所以用完后关油管夹,插点火器启动,直到发动机自动熄火,然后管风门、排气口。
5、缸底温度我的理解是飞下来立即摸,过一会温度会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硝基甲烷会腐蚀金属,所以用完后关油管夹,插点火器启动,直到发动机自动熄火,然后管风门、排气口。
5、缸底温度我的理解是飞下来立即摸,过一会温度会升高的。

这样不是货油了吗。还不是会有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每次飞完后油箱里剩下的油要抽回桶里行吗?会有杂质吗?
2.每次飞完后,要先把油夹断发动机油,再不通打火电,启动器空转几下,排净发动机里的油吗?
3.湿度大,要放油针,干了,要收油针。?
4.不要在多灰的地 ...

1.每次飞行结束收摊回家时候最好吧油箱油全部抽出来,再怎么也会腐蚀油管的
2.排干净燃油这个没太大必要吧,要是停飞时间比较久可以加一些些事后油在里面保护下,
3.这个看情况吧,呵呵··~~差不多就好,我的引擎一般都是富一点点飞的,安心
4.这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低空1米左右不要在环境不好的地方停留太多时间,引擎一旦吸入大颗粒粉尘什么的很容易拉缸的说
5.我用的雷虎53、56后盖温度一般50-60左右,也不是很能摸得住,每家引擎不太一样吧;缸头的正常工作温度一般在90-100之间,这个肯定摸不得

PS:准备个测温枪比较好吧,其他地方也用得到,也不是很贵
        最好使用定速吧,主要目的是做某些动作放置引擎超转,

网友(2011-11-02):
怎么冲洗都没用,飞完加事后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