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雕刻机大改造ALL IN ONE,变身维宏系统!

楼主(2011-10-01):
以前用MACH3驱动雕刻机,空走速度大于2500始终有问题,莫名其妙的丢步,换过台式机、换过驱动板、换过步进电机,什么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这次换了维宏卡,把一个P3 1.0G+810DC133主板+512M内存+120G硬盘的电脑还有主轴电源、驱动电源、驱动板、自制的维宏转直流电机调速板全部装进一个HTPC小机箱里,然后换了一个10寸的1024x768分辨率并且带触摸屏的显示器,做成了一个ALL IN ONE的雕刻机,维宏确实专业,XY 空跑7000不丢步,测试2小时,除了步进电机发烫,其他一切正常。

内部一览,驱动板下面是主轴电源,右下角那块是自制的维宏调速数字信号转成控制主轴开关电源的模拟信号

前脸,关闭保护板的样子

打开保护板后的真面目,有对刀插座,手动调速电位器,手动调速/维宏卡系统控制调速 切换开关 ,主轴电源开关、驱动板电源开关,指示灯等等

背后接口,X/Y/Z/主轴/限位 插座,自制维宏卡转到机箱内不的电缆和挡板,24v电源输出插座

触摸屏安装在了机架上,效果不错

机箱装载机架旁边的一个角落

背后走线,很凌乱。。。

改装了两周了,终于马马虎虎弄完了,希望各路高手拍砖指正!

网友:
沙你个发,顶

网友:
,我也是全装一机箱里,我用的还是MACH2,修连机主轴,调速也装在机箱里,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连变频器都在一个箱子里

网友:
整得不错啊!赞一个,喜欢机箱的

网友:
空跑7000 俺做梦都不会跑这么快,唉!俺只能跑几百

网友:
又一个对MACH3死心的

网友A:
不知到你的细分是多少?螺距是多少?我用的MACH3,空跑6千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很稳定。MACH3主板的选择和系统的调试是很关键的,解决好这两个问题,MACH3其实也可以很稳定的。

网友B:
楼主的维宏哪里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
        能否请8楼的兄台谈谈MACH3主板的选择和系统的调试,谢谢!!

网友B:
使用触摸屏就不需要显卡了吗??

网友C:
f7000的唯宏板哪买的我也想知道啊,请楼主pm我可以吗?

网友:
 f7000的唯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到你的细分是多少?螺距是多少?我用的MACH3,空跑6千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很稳定。MACH3主板的选择和系统的调试是很关键的,解决好这两个问题,MACH3其实也可以很稳定的。

用示波器看过,输出连续脉冲时不均匀,有比较大的间断,而且已经关闭ACP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7000的唯宏板哪买的我也想知道啊,请楼主pm我可以吗?

 ,这个要看你的丝杠螺距、驱动器细分。。。。维宏3d最高输出是47khz,高于这个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触摸屏就不需要显卡了吗??

用触摸屏就不用键盘和鼠标了,显卡打死也得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宏哪里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
        能否请8楼的兄台谈谈MACH3主板的选择和系统的调试,谢谢!!

淘宝上搜索,运动控制卡 180全套包顺丰,山东的一家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触摸屏就不用键盘和鼠标了,显卡打死也得要啊。

                     小弟眼拙,没看到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眼拙,没看到显卡。

810集成显卡的

网友D:
卖广告雕刻机的奸商,千方百计的消减成本,如果mach3稳定能用的话,他们早就把维宏卡给你换成mach3了。 现在淘宝上给配mach3的雕刻机,基本都是垃圾级的。垃圾雕刻机配垃圾软件倒是很门当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广告雕刻机的奸商,千方百计的消减成本,如果mach3稳定能用的话,他们早就把维宏卡给你换成mach3了。 现在淘宝上给配mach3的雕刻机,基本都是垃圾级的。垃圾雕刻机配垃圾软件倒是很门当户对。
自己倒觉得现在广告雕刻机的价钱跟本地焊防盗网的利润可能还少,焊防盗网的能精工细作吗?便宜货的天下,要精品只能自己做。或者天价买进口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     买电脑的时候没有选择集成显卡,真是后悔。

网友E:
触摸屏放机架上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放机架上不好吧
为什么呢?用起来很好啊。电阻屏不怕污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买电脑的时候没有选择集成显卡,真是后悔。

后悔什么啊?别人都说MUCH3要独立显卡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独立显卡的,mach3总是无法搞定,所以羡慕无显卡的。无显卡的mach3也搞不定,所以羡慕有显卡的。看来要想mach3稳定,终极解决方法是去掉显卡。

网友(2012-02-24):
实验了不少主板 总的来说 AMD CPU 对MACH3 支持好 有些AMD集成显卡 用的也可以 而INTEL的问题比较多 集成显卡问题更多

网友:
标题

机架很漂亮!
我也在做all in one的,设备准备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