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云台航拍小试

楼主(2011-10-02):
我感觉俯仰还可以 但是滚转方向抖动还是太大 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改进啊?

另外问2个问题,请问各位飞DJI WK-M的模友:
我的机机下降的时候晃动非常大,无论我怎么小心的慢慢的收油门,都会有很大的晃动?
另外 电池飞到没电的时候 机身会突然失稳向一边歪过去 大家也是这样吗?我想我的应该不对把 没电的时候应该平稳下降的吧?不知道我问题出在哪里,我电量报警设在单体3.5V 报警后半分钟一定会出现失稳的现象

请各位朋友解惑,谢谢了!

网友:
改成3.7V报警: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不过我的意思是 你们没有电的时候 是平着往下掉 还是失稳往下掉 我的只要3.5v以后一分钟内一定是失稳

另外下降的晃动很大 怎么减轻呢 要拍下降高度的镜头怎么处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A(2011-11-08):
悟空他不进行电池管理吗?
同等下降晃动问题 ,因为我也进了悟空啊。
另外,楼主说说你的配置;续航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空他不进行电池管理吗?
同等下降晃动问题 ,因为我也进了悟空啊。
另外,楼主说说你的配置;续航有多久?

老贴被刨出来了啊,我那时候还没出电源管理模块呢,其实将电调的保护设置到低,报警设到3.5v以上就ok了
下降晃的厉害 这点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电调响应慢 还是算法有进一步优化的余地  等dji原厂的电机电调再试吧
配置很普通 就是650v4+xa电机+好盈30A+1045桨+3s2200mah   续航3-4mins

网友(2012-06-04):
呵呵,你好楼主,你的云台从哪买的啊,价格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