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电改 3S锂控电要不要充满?

楼主(2011-10-02):
型号X2720..
原来改1500MAH NIHI罢工.. 买了个3S 2200
控电  充满12.6
12.6V电压会不会太大
.烧掉高频头?
几V为安全电压呢?

网友A:
如果12.6伏就能烧的话,生产厂家该负责。

发射机一般都是用8节AA电池,好像没规定用什么电池,镍氢电池可以用,碱性电池也可以,但碱性电池的话,公称电压是1.5伏,但实际上新电池至少1.6伏,8节的话就12.8伏了。

网友:
控应该没事,但应该考虑的是电池的安全,等到控报警的时候,电池就过放了,所以还是买几个in4001-4007的二极管做个降压线比较好吧,一个二极管的平均压降为0.5-0.7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12.6伏就能烧的话,生产厂家该负责。

发射机一般都是用8节AA电池,好像没规定用什么电池,镍氢电池可以用,碱性电池也可以,但碱性电池的话,公称电压是1.5伏,但实际上新电池至少1.6伏,8节的话就12.8伏了。

JR/Spektrum 的專用電池標稱電壓9.6V,滿電電壓11.4V (FLUKE 77II測量數據)12.6V如果燒了,LZ就來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