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问个新问题,很尴尬啊!

楼主(2011-10-02):
我是标题党

其实飞有副翼很久了,近期想上无副翼,赶赶流行,但以前的魔友发贴说MB,起飞不能打舵,不然要侧翻
不知道是他设置的原因还是真不能打舵,微微的都不行,可是我一般50%到80%都是在家小空间飞行,这可是要命的呀
我想上的是3GX,因为现在用的GP750锁尾还不错,无副翼安全可靠不呀,比如震动大了,会不会侧翻啥的呢,
多大才会翻,舵机不受遥控指挥呢

希望有朋友来说说,特别是cloud80 ,和 阳台侠来 说说,因为你们都不怕死

网友:
严格的说是在起飞时没有离地前不能打舵,而有副翼的则可以提前打一点没有关系。

网友:
没用过无副翼,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机的一样,楼主试试大桨刚开始转起来后就打舵试试,能控制的话应该没事

网友:
无副翼的特点决定必须快速离地。

无副翼的特点决定必须快速离地(离地前不要人工干涉)。现在习惯了,也经常在家飞。

网友:
副冀是啥?

水平的东东?

楼主:
是一定不能,万一打舵,会出现什么状况?
或者脚架下方很软(床上),不会影响什么吧?

网友A:
全部都是扯淡,无副翼是一样的,可以用脚架在地上走路,怎么可能离地前不能打舵??发生那种情况是没调试好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怕震,没震动没压力,包你爽,可以上v8。

网友:
我用的CGY750!

第一:     我觉得无副翼比有副翼好,起码震动要小很多,因为旋翼头的结构简单很多。
第二:     无副翼起飞怎么会翻,这都跟技术的熟练有问题。起飞和有副翼是一样的感觉
第三:     无副翼更加好,在低转速就可以做以前高转速才能做的动作。也就是说效率提高了很多。
第四:     无副翼的系统的选择很重要,不好的系统就会很不好,所以选择系统上一点要多想想多看看多听听。
第四:     还是我说的3分飞,7分调
                                                           结语:祝君飞行愉快

楼主:
我该听谁的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该听谁的呢,呵呵

这个问题很简单,假设没有人在乱说,那么说侧翻的可能是没调好飞机等原因,而不会侧翻才是正常的状态

楼主:
难道要自己,亲自折腾试一下,这就是模型烧的地方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扯淡,无副翼是一样的,可以用脚架在地上走路,怎么可能离地前不能打舵??发生那种情况是没调试好罢了。

+1無副翼爽飛(250SE 3G V3.0&450SPORT 3GX 1.2&450 ZYX)
會側翻是震動過大或陀螺儀自檢時動到機子.舵機十字盤沒水平~~

网友:
不要听别人说,自己飞过才是最真实的感受!

网友:
我也准备上无副翼,听了楼上半天,也没有搞懂

网友:
无副翼实际上就是去掉了以气动力平衡机身的希拉系统,取而代之用一个3轴陀螺来平衡,只要电子系统没有问题,控制上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10楼第1条说错了 应该是结构简单 便于查找震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