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折纸飞机,有图,但是折好后重心不对,求教

楼主(2011-10-02):
折了飞了一下,头重,前栽,根本没有最后说的那种效果

求同好,也折一个看看

网友:
刚试了下,滑翔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不太好飞。
可能是我用的打印纸太重了,有滑翔的效果但距离近,速度快

网友:
简易F-15 纸飞机4合一

网友A:
非常容易调整
而且简单、易做、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容易调整
而且简单、易做、好飞

 看的有点眼花!
没太明白咋叠的。
不会是照着图纸裁吧?

网友:
该机型可大可小
想放大做KT机的也可以放大了
绝对好飞

想做室内机也可以用吹塑纸粘了

想做手抛机也可以

网友:
直接用A4纸打印做小飞机时
注意剪的时候
沿着机翼斜线
剪到虚线就可以了,
别剪多余的纸
可以留着为机头配重

网友:
谢谢!
回家用打印机打个试试!

网友:
先打了一张,做了一架。
前配重不是很好调,尤其是靠多余的纸。
把多余纸裁掉的情况下,我在前面加了个1/16w的电阻,把管脚缠到机头上,可以前后调节。
最终的飞行效果还凑合,有一定的滑行性能,从5楼扔下去飞行姿态挺平稳的,最后降落在草地上

网友:
别忘了可以用个订书机订一下嘛

感觉上个小空心杯应该很好

原先打算试好电动自由飞
再发贴
都是这几天让“马头儿”的折纸飞机给挑逗的
忍不住先发了

网友:
可以再剪出方向舵、襟翼什么的

网友:
相信微调后
会有不俗表现

网友:
另,
吸管做的PUPU船发动机
也试制成功了
回头上图

网友:
很好的建议,有空了自己琢磨琢磨加以改进。
另PUPU船的动力部分不太好找材料啊。

网友:
太好找了

易拉罐皮:围成加热空腔
饮料吸管:一头插到空腔里
哥两好胶:密封空腔和吸管,粘牢船体
盒装牛奶空盒:做船体

网友:
大致明白了,先动手试试。
遇到具体困难时再咨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