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该如何搭配电机

楼主(2011-10-02):
起飞重量170-190克的滑翔机,使用6X4的折叠桨,用2S 电池和3S 电池时分别使用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谢谢啊!

我目前使用A1504和A1510电机,KV值有2700,用3S电池时使用的是4.5X3的折叠桨,感觉电机发烫的厉害,塑料电机座都快融化了,用2S 电池又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
用1806kv2100电机吧,重量比1510重5克,2s直驱浆最大可以用8040,3s可以最大用5043(折叠桨没用过),选择余地比1510大多了,拉力320克左右,还比1504、1510便宜,保证让你爽到底, 好盈12A或者xxd15A电调即可。

网友:
关键 这机 您能做到190克 ...我也有个这艾特的手抛机 改了电动 也是用的1504电机....加上电池全重也就100克左右...而且我还一直嫌重 如果采用楼空的话,应该能轻不少.飞机小 关键是要轻呀 不知你是如何改装的....

网友:
l我也想知道楼上的是怎么做到的?100克。我的那架做到125克,用3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