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连不上电脑,其中要注意些什么啊?

楼主(2011-10-02):
网上收了个miniv8,检查了一下,v8自检通过
舵机
跳一下,舵机反应也正常。就是插USB线,v8始终显视无连接,求大侠解疑,大侠们说一下要注意一下什么啊?是不是驱动什么的问题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要先安装驱动后才能用

网友B:
还要插电池

网友C:
下驱动~~安装。。。接V8~通电

网友D:
在设备管理里面装一下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了。驱动程序一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