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的尾巴是这样?

楼主(2011-10-02):
尾巴感度75, 自旋速度那叫一个肉?90度5秒?完全没有450尾巴旋转的感觉。

是调试的问题?还是本身就是如此?

希望是前者。否则又悲催了。

网友A:
90度要5秒???

网友:
90度5秒???lz你太夸张了吧

网友:
能飞就不错了,总比三通的电动竹蜻蜓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度要5秒???

3秒是啃腚要得

网友:
5秒太夸张了吧

网友:
要5秒这么久

网友B:
不可能。尾巴转90°,1秒绝对搞定。转一周,也就2秒不到的时间。
另外,你如果开6轴模式,或D/R中的R模式,反应是慢很多的。
我开3轴,全舵(D)模式。尾巴不算灵敏,但绝对1秒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尾巴转90°,1秒绝对搞定。转一周,也就2秒不到的时间。
另外,你如果开6轴模式,或D/R中的R模式,反应是慢很多的。
我开3轴,全舵(D)模式。尾巴不算灵敏,但绝对1秒内到位。

了解,等机器修好了再观察一下时间。也许是估算有误,

网友:
1秒以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新维护好后,记得在 先将遥控器微调要调整回中点位置,要切换调机模式下,进行观察 十字盘、调整螺距之类哦,不让3轴或6轴介入工作。3轴工作模式下,遥控器的微调都在中点位置,我的这样设置的 飞行OK,不漂。若在6轴工作模式,遥控微调适当纠正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