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飞行体会

楼主(2011-10-02):
入手MCPX 3个多月,经历了悬停自如、航线灵活、信心爆棚至3D狠炸、尾巴自旋、机身抖动、反复次改装等多个阶段,到目前稳定爽飞,个人心得分享一下;过程中得到田少、tf-4等热心模友的无私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经过曲折过程后的结论: 足够满足练习航线、倒飞、简单3D动作的要求,总体炸机成本不高,从航线到3D进阶的好选择。

目前MCPX状态: C05M无刷、D06尾巴、加长1.5cm尾巴、改装碳纤机身+尾撑。

尾巴改装:尾巴是MCPX被诟病最多的地方,原厂尾管、电机和桨,其实也可以飞得很好,但是要求飞行水平较高,控制要精确,否则尾巴3D中跑得很厉害,如果不改装尾巴螺距的最大行程最好在65%以下,相对好控制一些。  本人从改装260桨开始,测试了不同大小的桨叶,实际还是使用原厂的会更好一些;改装7mm电机可以解决尾电机过热问题,同时尾巴锁得更好一些,但是大螺距快速变化时还是会跑尾,稍微剧烈的3D动作还是要求比较高,最终改为D06的尾巴,目前感觉有本质变化,尾巴锁得非常好,而且电机不热;缺点是华D06的尾桨脆弱一些,炸机损坏的几率大些,其实用其他桨钻一下孔也可以正常使用。

无刷改装:使用C05MD01的电调,结尾为L3,不需要加转换器直接使用;如果信号线直接接在有刷电机部分,油门线形不太好,不切IDEL飞航线需要调整手感,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只要适应后问题不大,3D时由于油门设置成直线,基本没有影响,这种接法电机最大转速非常高,油门我控制在最大65%就已经很暴力了;按照tf-4的帖子,信号线直接焊在背面芯片旁边,电机转速降了很多,油门要设置到100%,螺距最大行程目前到77%,飞机非常稳定,声音柔和,航线自如;切换IDLE时飞机油门不变保持原地悬停,倒飞和3D动作足够而且不掉转;优点是省电,原厂电池3分钟8字航线后3.82V,连续翻2分半没问题。  心得AEO电调和无刷转换器在路上,应该会暴力些。 改无刷后由于转速提高,灵活性提高,操控不如有刷稳定,如果不是高手建议还是温柔改装更适合。

机身改装:碳纤机身,没有想象的精致,但是这么小的机身也还不错了,安装时一定主意检查舵机齿轮是否有干涉,机身个别地方需要挫一下,保证各个舵机、电机的动作空间足够。机身改装最有用的部分是尾撑,3D动作时保证尾管不变性,尾巴锁得更好。

截至目前的损失:横轴一根,弯了机身会抖;十字盘一个,上面一层的球头分两次炸掉了;主轴一根,炸机次数多了主轴强度下降,可以扭动虽然可以用,但是还是换了自制的;舵机开始抖动,换了三个,原来的其实还能用;连杆炸断若干;十字盘扫齿报废一个。  桨居然没有炸断,虽然头上都磨圆了,但是正常使用。

降低炸机损失:一定要设置油门hold功能,油门hold对应的螺距曲线稍微有一点正螺距,切hold的时候不至于快速下降;在炸机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切hold,如果您不是高手,即使飞得比较高的时候也别妄图把不受控的姿态救回来,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还不如切hold让飞机自由落体,反而不会坏东西!

引起机身抖动的原因:大齿没有固定到位,主轴上线窜动,引起机身抖动;横轴弯,机身一定会在某个转速抖动,一般转速高的时候不容易抖动,转速低了反而抖得厉害;两只桨形状差别比较大引起桨不平衡,造成机身抖动,不用换新桨,只要挫一下保证两只桨形状差不多就行;旋翼头的胶圈和旋翼头炸裂也会引起抖动,但不是主要原因,旋翼头烈了粘上一样用;舵机抖动引起机身抖动,开始以为这个是主要原因,要经常清洗舵机,实际换了3个舵机后发现不清洗也问题不大,舵机抖动和狠炸有很大关系,如果碳膜的电位器磨损比较厉害清洗也是不管用的。

省钱的办法:尾管不用说了卖根2mm碳棒够用一辈子,主轴用货火狐的尾撑杆自制,这个尾撑的3mm碳管质量非常好,直!一对尾撑可以做6个主轴,不过需要用1000号的水砂纸打磨一下,否则有点粗,打磨后保证十字盘上下顺畅就行。碳纤的东西不能用刀切,taobao10多块买套小号的锉刀,不管是切断还是磨都用锉刀,非常好用;主轴上的孔用小手钻 1mm的孔;7mm电机taobao很多10块左右,脚架AB胶粘下用到老;电池HImodel220mah电池10多块一个;现在桨也有很多种了,买最便宜的就行。 驱动电机的MOS管坏了taobao上应该不到1块一个,不过需要点儿焊接技术,电路板焊盘掉了,用根细线跳一下,基本不是问题。

总体说来只要炸前及时切油门hold,炸机成本还是非常低的,虽然MCPX配件贵,但是从悬停练到倒飞航线炸机成本绝对比其他任何飞机都低! 还有就是以练飞为主,不能满足你进阶要求再改装,少折腾、多潜水--就省钱!

网友:
顶兄弟的贴…

附上刚改的mCP x过份暴力2s版本…暂时是宇宙最强的mCP X

网友:
瓦楼上的 好帅

这样改下多少米?

网友:
瓦楼上的 好帅

网友A:
LZ分析详尽客观,疑似不是托,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分析详尽客观,疑似不是托,鉴定完毕。
我还真有当托的心,只是水平不够,没人请我,呵呵

网友:
顶,好详细的贴子。

网友:
过程贴,别人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改2S不知道会不会射!!

网友:
厉害啊,不知道能用这个减速组吗?D06的不耐炸啊

用2510桨

网友:
LS的这个减速组不能用-。-我有,也试过了,减速比太大,至少需要上5寸的桨才有可能用呃-。-
目前最好的就是D06,效果真的很好,我85%油门+95%的螺距混控都可以上下不甩尾,但轴承挂了一个,还好有备用,轴承就是和ls这个图里的通用-。-

网友:
请问楼主c05m的无刷可以在哪里购得,请给个链接好吗...?站里短消息也可。谢谢

网友:
LZ写得很有心机,我也想分享下,机身抖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身的十字盘道轨虚位大导致,只要用手指捏一下就可解决

网友:
强烈要求田少分享改装升级件细节

网友:
楼上的长老,收了神通吧。看起来实在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