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据说标题要足够长,据说标题要足够长, ...
新手求助!!!(据说标题要足够长,据说标题要足够长,据说标题要足够长)

楼主(2011-10-02):
今日练习悬停,低空炸机,大桨打在地面。
检查发现大齿轮扫齿、副翼
舵机
扫齿、大桨破裂。
修复过程如下:1、更换舵机(3只斜盘舵机一起换的)。2、更换大齿盘。3、平衡新大桨。4、安装,重新调整螺距、双桨。
现在的问题是:转速起来的时候,大桨旋转面来回乱晃,十字盘也在乱晃,不知道是谁影响的谁,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主轴变形?
感觉旋翼头的虚位是比炸之前大了点点。
另外,炸机的原因好象是不锁尾了,不知道固朗的客服在不在?

网友A:
大桨打在地面,大齿轮扫齿、副翼舵机扫齿,那横轴和主轴肯定也弯了,一起换吧,轴承也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LS是论坛炸鸡圣,他的话一定要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