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说是全世界模型攀爬车都是电动的,没有油动的。攀爬车不能用发动机?

楼主(2011-10-0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也可以来个大讨论。说是全世界模型攀爬车都是电动的,没有油动的,真是这样吗?  原因是什么? 攀爬是需要倒车功能,电动有,但油动可以装配倒挡啊。是油动功率不够吗?  不会吧! 电动竞速可能比油动更有爆*力,但攀爬需要的是低转速高扭力,发动机通过适当的变速箱当然是可以实现的。知道的麻烦回答一下,不知道的就议一议!

网友A:
首先不知道这个“全是电动没有油动”是否是真命题……
其次貌似电机效率明显高于燃机,而且面临堵转等恶劣工况时电机明显比油机耐操(不知道攀爬用的电机是否有特别之处,反正当年实验室用来拉钢索的某个电机曾经堵转整整2分钟连温升都不大……)
再次电机的调速范围比依靠变速箱的油机要大,而且变速箱这玩意是很艹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知道这个“全是电动没有油动”是否是真命题……
其次貌似电机效率明显高于燃机,而且面临堵转等恶劣工况时电机明显比油机耐操(不知道攀爬用的电机是否有特别之处,反正当年实验室用来拉钢索的某个电机曾经堵 ...

关于是否真命题的问题,我在淘宝,阿里巴巴,花了几天的时间找遍了,没有找到任何一款“油动攀爬车”,如果有朋友找到请告诉我!

楼主:
有个淘宝的模型车店客服小jie告诉我,全世界攀爬车都是电动的,没有油动的。 我不相信,满“世界”找,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找到。

网友:
遥控模型攀爬车基本都是电动的,很少见到油动的!为什么?油动的麻烦!
1:1的当然都是油动的!
模型攀爬车当然可以安装发动机,但是模型攀爬车要么追求攀爬性能,要么追求仿真,速度都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何必自找麻烦整个脏乎乎的发动机去玩呢,况且万一和同好一起玩的时候人家电池都玩的没电了你的油车还没发动起来你说是不是自找无趣呢?另外模型攀爬车一般都用线形好的有刷,无刷都少!

网友(2011-12-15):
好像真没有

网友:
很简单,电动的可以毫秒级快速切换前进后退,这对于越野攀爬性能十分重要,油动的想做到这点比较难

网友:
而且电动跟油动最大不同就是电动的低速启动暴发力强扭力大,而油动的则是高速时动力强,低速就不行。爬车经常碰到被卡住,要停下来换个转向,再大油门冲过去的情况,油动车在这时的效果明显就没电动的好。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  大家新年好啊! 祝大家2012模型玩得更疯狂,水平步步高,模型档次更高级。

网友:
九十年代京商或Traxxas 有一款 Baja 是有倒档的。

网友:
你可以找找~!    HPI有一款油动的攀爬的~!    只不过相比一般的电动攀爬稍微暴力了点~!